達新牌TH-8109烘被機不過電

楼主(2017-01-21):
達新牌TH-8109烘被機不過電,問題較嚴重
1.門面
2.銘牌
3.整個美背,6顆螺絲鬆了就可卸下美背後蓋。
4.內部兩PCB......部大了解........
5.出熱風口,如P大所言很像吹風機結構喔!
6.兩塊PCB電子印刷電路板
6.1小板正面
6.2小板背面
6.3大板正面
6.4大板背面
7.量電源插頭,無限大阻值,溫度保險絲(133度C  10A 熔斷,更換新品....
   後量電源插頭2百多歐,扔然不通電,7805也有5V輸出,?

楼主:
TRIAC G-A1 測70多歐是否OK,兩顆一樣,有一顆更怪全OL......
全OL(3百多歐).該顆損壞吧!

网友:
通常這類的電器都有過熱保護裝置 !!

請先檢查這部分的電路 !!!!

楼主:
過熱保護裝置,是在小板上嗎?還是大板PIC單晶片(MCU)上?

楼主:
TOPTriac - Temperature Overload Protected Triac - ..

网友:
說明書看看,
一般都會說明過載保護的按鈕位置.

這烘被機冬天寒流來超好用,
要睡之前將棉被烘熱再關閉電源,
暖和又安全,比電暖器好用太多..
現在電梯大樓不方便曬棉被,
北部冬天又潮濕,
推薦這電器..

网友:
通常烘被機溫度保險絲會燒斷,大都是定時器達到時間切斷電源後,烘被套還套在出風口上

烘被機在運轉中冷空氣吸入熱空氣吹出,空氣不停的在循環,因此機器內部溫度是不會超過
溫度保險絲的額定值,但是一旦停止運轉,空氣不再循環,內部的熱空氣無法排出,此時溫度將會超出
溫度保險絲的額定值,而將溫度保險絲燒毀

楼主:
溫度保險絲燒毀我已經更換了。

楼主:
說明書看看,
一般都會說明過載保護的按鈕位置.

這烘被機冬天寒流來超好用,
要睡之前將棉被烘熱再關閉電源,
暖和又安全,比電暖器好用太多..
現在電梯大樓不方便曬棉被,
北部冬天又潮濕,
推薦這電器..

好產品值得推薦.......
幫朋友維修無說明書......
覺得有一顆TRIAC壞了!

楼主:
通常烘被機溫度保險絲會燒斷,大都是定時器達到時間切斷電源後,烘被套還套在出風口上

烘被機在運轉中冷空氣吸入熱空氣吹出,空氣不停的在循環,因此機器內部溫度是不會超過
溫度保險絲的額定值,但是一旦停止運轉,空氣不再循環,內部的熱空氣無法排出,此時溫度將會超出
溫度保險絲的額定值,而將溫度保險絲燒毀

謝謝回覆,才知道為何燒保險絲?了解.....

网友A:
達新8109溫保133斷路
除了風口回壓,尚有溫保老化、馬達不良、進風口灰塵堵塞、馬達延時關斷電路失效等因素

5V到達MCU時會嗶一聲後,進入待機。希望這台是裂焊或週遭元件不良所造成
不然只有找論壇TCY龍哥幫忙調一片MCU板~

P.S 溫保斷與MCU不工作,這兩種狀況不會同時發生
除非有二次傷害!

网友:
分3部分
1.控制系統
2.風扇系統
3.加熱系統
分解方式排除法,再來依照有問題各部再分解(除非量測的到),畢竟只是控制開跟關應該很容易解決,都是各自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達新8109溫保133斷路
除了風口回壓,尚有溫保老化、馬達不良、進風口灰塵堵塞、馬達延時關斷電路失效等因 ...

P大如您所言,下一步我該往何方向查?
1.風口回壓問題我問問朋友
2.溫保老化以換NEW品
3.馬達不良測量12歐是否正常?
4.馬達延時關斷電路如何查?
5.進風口灰塵堵塞?往往維修第一步側底清潔進風口
6.5V到達MCU時會嗶一聲後,進入待機。無嗶聲,開關全換了,一樣指示燈全不亮,開關無動作,像無插電一樣,
想必PIC未進入待機亦不能開機,是否如P大所言希望這台是裂焊或週遭元件不良所造成,不然只有找論壇TCY龍哥幫忙調一片MCU板?
7.P.S 溫保斷與MCU不工作,這兩種狀況不會同時發生,除非有二次傷害!朋友之前應該有修過,怕已二度受傷.....
煩請P大指導,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P大如您所言,下一步我該往何方向查?
1.風口回壓問題我問問朋友
2.溫保老化以換NEW品

先找出那顆MCU的datasheet或者跑線路找看看5V電源是不是真的有送至MCU

网友C:
所謂的不過電是指所有指示燈都不會亮嗎?

若是檢查一下 MCU 的供電是否正常,工作所需的振盪是否正常?
你這台只差臨門一腳了,我是懷疑 MCU 沒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出那顆MCU的datasheet或者跑線路找看看5V電源是不是真的有送至MCU

了解
MCU PIC工作條件
1.POWER供電(Pin2--VDD)
2.CLOCK時鐘頻率(Pin26+Pin27)
3.RESET復位(Pin28 )
我查PIC型號DATASHEET(PIC16C57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謂的不過電是指所有指示燈都不會亮嗎?

若是檢查一下 MCU 的供電是否正常,工作所需的振盪是否正常?

所謂的不過電是指所有指示燈都不會亮嗎?指跟沒插電源插頭一樣

我把TRAIC拆下了,我先跑一下PIC迴路,等會焊回測測看,請問無示波器如何測晶振及復位...
謝謝大家熱情回覆。

楼主:
請問TRAIC T410-600T 正面看PIN 左→右 A1→A2→G G-A1正反向皆386歐,其餘4次正反向皆無限大,正常嗎?
謝謝_

网友:
這個廠商做工不合格
板子上好多TO220和TO92都像被“大風吹”吹過一樣東倒西歪,背面助焊劑看得出來有清洗但沒洗乾淨

小的不是本科生,只知道晶振可以用電表的電阻檔測測看有沒有斷路還是短路,指針電表開路電壓比較大比較適合,或者搖搖看有碎碎聲就八成壞掉了

楼主:
吹過一樣東倒西歪,背面助焊劑看得出來有清洗但沒洗乾淨?
我去茲油清了無太大效果。
晶振是否同筆電一樣有電壓差既可?

楼主:
MCU PIC16C57
1.POWER PIN2→5V
2.VSS (GND)
3.CLOCK→PIN26:2.68V
               PIN27:1.94V
4.RESET PIN28→5V
工作條件是否OK
難道PIC程序損壞?

网友:
MCU 電壓有輸出看看電壓是否正確

楼主:
MCU IO 控制腳?
有電路圖嗎?

楼主:
MCU PIC16C57各腳電壓
1.4.95V    15.2.34V
2.4.95V     16.2.34V
3.0V        17.2.34V
4.0V        18.4.54V
5.0V        19.0V
6.0V         20.4.55V
7.4.63V    21.4.94V
8.0V         22.4.94V
9.2.5V      23.4.94V
10.0V       24.4.94V
11.2.37V   25.4.94V
12.0V       26.2.68V
13.2.34V   27.1.94V
14.2.34V   28.5.02V降至4.94V
碰27腳關機,是否是4MHZ晶振損壞或MCU?

楼主:
七段顯示器只顯示一位數60→6

楼主:
現在已經不是不通電,開機有叫聲,指示燈掃一遍,後開機七段顯示器只顯示一位數60→6,
FAN轉動,吹出熱風,....

楼主:
目標針對大板MCU控制系統,逼一聲,掃七段顯示器十位→個位,指示燈左至右掃一遍,有待機狀態,按啟動有開機了,只是七段顯示器只顯示一位數60→6,FAN轉動,吹出熱風,....。

楼主:
會時好時壞,壞時七段顯示器會機機叫,顯示8(十位的)不掃code,指示燈一樣不掃,不開機ˊ,KEY失效....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