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2V投射燈杯

楼主(2017-01-21):
全新的12V投射燈杯,被丟到回收區,
拿回來試了一下,
會亮,蛋是一直閃,
這個燈杯好像是固定死的,
看不出哪裡可以拆開??

12V投射燈杯1

12V投射燈杯1

12V投射燈杯2

12V投射燈杯2

12V投射燈杯3

12V投射燈杯3

12V投射燈杯4

12V投射燈杯4

12V投射燈杯5

12V投射燈杯5

网友:
有夜店效果?

网友A:
杯面看到LED的, 那圈鋼線, 挑出來就可拆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杯面看到LED的, 那圈鋼線, 挑出來就可拆全了

沒有鋼圈啊??

网友:
鋼絲在這

网友B:
會一直閃動,是一棵LED還是三顆都會閃?我有撿到一片LED的照明燈板,其中一棵會閃,但是電壓降低就不會,到最後那顆LED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一直閃動,是一棵LED還是三顆都會閃?我有撿到一片LED的照明燈板,其中一棵會閃,但是電壓降低就不會,到 ...

三棵一齊閃!
是接汽車12V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一直閃動,是一棵LED還是三顆都會閃?我有撿到一片LED的照明燈板,其中一棵會閃,但是電壓降低就不會,到 ...

那顆LED已經處在陰陽界之間,所以閃啊閃啊的,時間一到,就到另一邊報到去了.

市售的許多LED燈品,為了讓LED看起來很亮,都把LED的電流用得太大了,也減少了壽命,不管是檢到的或自己買的,若是能拆開的,把LED的電流減少些,犧牲一點點亮度,LED就可以活更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棵一齊閃!
是接汽車12V電池

三顆一起閃動也可能是線路有問題,拆開看看吧,12V應該直接過電阻就可以了。

楼主:
12V杯燈007

12V杯燈007

12V杯燈008

12V杯燈008

12V杯燈009

12V杯燈009

12V杯燈010

12V杯燈010

12V杯燈011

12V杯燈011

看不出哪裡有問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出哪裡有問題啊??

之前有碰過.驅動機板沒問題..
而出在led板上..
以為是led問題.各分測量都很正常會亮~
後來才發現 是led板因為熱.導致電路接觸不良.
可以往這方向去看看

网友:
應該是那顆 U1 IC的問題,若能換IC測試,應該就沒問題了!

网友:
應該是某一顆LED燈芯掛了

网友:
樓上的可能答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