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8H67 故障維修 P8H67 CPU座斷腳怎麼辦

楼主(2017-01-21):
主機板型號:  ASUS P8H67

故障狀況: 這一片是Kevin大拿來的.讓我更換cpu座.因為有斷一隻腳

故障分析:  CPU座有一隻針腳斷.要補針腳.還是要換座.斷腳是否就真的不能用.先來看看這一篇

處理過程:
主角ASUS P8H67

剛收到主機板時.發現斷針X1 歪針X6 先大約調整歪針.照個相.還有兩處稍為歪歪的

再細部調整一次.對了.我為什麼要調整.不是有一隻斷腳嗎.因為我初步判斷.那隻斷腳是無作用的.所以才想驗證看看

這裡是斷針的位置

腳位編號為L31

雖然沒有圖紙.不過我參考技嘉的圖後發現L31是空腳.我的人好奇心有一點重.......不解釋.

調整完畢後.開機看看.第一次開機有畫面.關閉後再開就卡在59

更新BIOS後再開機看看.連續開兩次就都正常

完修進系統畫面.後續再來和Kevin大討論是否要換cpu座.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网友A:
有換過CPU 座的人就知道是有難度的,失敗率很高

网友B:
既然L31是空腳,無作用,
建議就別換cpu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過CPU 座的人就知道是有難度的,失敗率很高

老大.我曾經懷疑過.是否外面商家賣的CPU座.錫球比較小顆(總覺得拆下原廠CPU座之後.殘留在主機板上的錫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L31是空腳,無作用,
建議就別換cpu座.

謝謝sandy.我也是這樣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曾經懷疑過.是否外面商家賣的CPU座.錫球比較小顆(總覺得拆下原廠CPU座之後.殘留在主機板上的錫比 ...

這個是因為工廠smt要加上錫膏層 所以會增加錫量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 ... t-rework-video.html
約08:00開始   08:32 可以看到 , 一般rework會省略這個步驟

网友D:
恭喜完修,還好是不用的針腳,如果是要用的針腳,那就天人交戰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還好是不用的針腳,如果是要用的針腳,那就天人交戰囉!

呵呵.沒錯

网友:
恭喜chiyimonitor大完修

网友E:
以我老花的眼力程度 整理後一定產生更多歪腳
C大好眼力 巧手出神入化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老花的眼力程度 整理後一定產生更多歪腳
C大好眼力 巧手出神入化
感謝分享 ...

您客氣.其實慢慢來就行.反正也不趕時間.謝謝回應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因為工廠smt要加上錫膏層 所以會增加錫量

http://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quality/bga-s ...

原來如此......

這樣的做法可以提高焊接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