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這種電容表怎麼用?

楼主(2017-01-22):
最近到手一台二手的電容表,如下圖:

我現在的情況是:我從沒用過這種儀表,所以連怎麼用也不知道、並且它究竟是好的還是壞的也無法判斷。

我有試驗了幾個電容器。我是將電容器的負極插在黑色夾子端,電容器的正極插在紅色夾子端。(顛倒插我也試過,感覺不出有何差別。)

打開電源開關後,數字會不斷的循環跑動,偶爾也會短暫的的停住,但是每次停止時顯示的數字都不同,也都跟電容器上標示的數字不同。

數字應該是可以顯示4位數,可是永遠都只會顯示右邊的3位數字,最左邊的那位一直都沒有顯示。(共有兩個檔位,nF及uF)

麻煩有用過的前輩能指導一下正確的使用方式,以及,它究竟是否故障了。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53207327

玩具..........

除非你想研究這玩意兒.....不然花5~600元買一個電容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53207327

玩具..........

嗯,跟我這台一模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跟我這台一模一樣!

五'六百隨便買都比這台玩具電容表強.....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29-1-3.html

楼主:
剛剛我有把它打開來看,看不出來有何異狀。

順手就將每一顆IC都壓了一下,居然每一顆(共6顆)都有稍微動作。

結果,壓完之後再試,居然就正常了耶!!!

太棒了!自我鼓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六百隨便買都比這台玩具電容表強.....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29-1-3.html ...

你說這台是「玩具」,意思是說測出的數字不準嗎?

我手頭沒多少電容器可以試,不過,測過的五個不同數值的電容器,測得的數值都還蠻接近的耶。

這五個電容器最小的是0.1uF,最大的是1000u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這台是「玩具」,意思是說測出的數字不準嗎?

反正也是個工具,你覺得夠用就行了.....

网友B:
能夠PO個內部電路電子元件分布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夠PO個內部電路電子元件分布參考嗎?

网友C:
下面有兩個檔案自己看看網上找到資料

70.63 KB, 下載次數: 33

one

280.28 KB, 下載次數: 31

two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說這台是「玩具」,意思是說測出的數字不準嗎?

我手頭沒多少電容器可以試,不過,測過的五個不同數值 ...

數值滿接近的,想必這個人檢定考考的不錯吧!?

网友E:
不錯阿   有時間要去想  how is work

在一個周期內
給個恆流信號  跟電容去積分   積積積   再去測量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有兩個檔案自己看看網上找到資料

請教 .ufo要如何開啟?

我有查一下,似乎要裝Photoimpact才能開啟?

不知有沒有簡便一點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值滿接近的,想必這個人檢定考考的不錯吧!?

我說「數值蠻接近的」,只是依我的感覺隨便說說的,我沒什麼經驗。

我剛剛重新將我所有的電容器重新測試了一遍,結果如下:
左邊是標示數值,右邊是測得數值。

極性電容,單位是uF
0.1        0.098
1           1.1
10         9
22         32
47         45
1000     875

無極性電容,單位是nF
0.1      0.098
10       10
22       23
40       46
100     99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數值蠻接近的」?

楼主:
另外想請問一下,這個試題是怎麼進行的?是要測驗考生能否正確組裝這個儀表嗎?

楼主:
再請教二個問題:

1. 我的有些無極性電容的標示數值下方有底線,代表什麼意思?例如103及223Z這兩顆。

2. 我的一顆無極性電容的標示數值後有一個字母Z,是代表什麼意思?例如,223Z (這顆的223下方也同時有底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錯阿   有時間要去想  how is work

這得慢慢來了.............,我的程度還沒到那裏..............

网友:
感謝分享,好玩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二個問題:

1. 我的有些無極性電容的標示數值下方有底線,代表什麼意思?例如103及223Z這兩顆。

TI 文件 slyw038b 第四版第十七頁中間

忘記了這本書是誰推薦的……某個好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 文件 slyw038b 第四版第十七頁中間

感謝您!

那份文件可以在這裡下載:
https://www.ti.com/seclit/sl/slyw038b/slyw038b.pdf

网友:
可以试试LCR-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