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門子的人機介面權限問題(型號TP900)

楼主(2017-01-22):
請教一下 西門子的人機介面操作指導 (權限不足問題)
如圖一所示當admin權限若已達登入失敗,該使用者已指定到未授權,請問還有辦法改回嗎 或其它方式

网友A:
你有原始的人機畫面編輯檔案嗎,
有的話可以從新設定密碼,再重新下載到人機使用,
如果沒有,密碼輸入3次錯誤,舊機型會暫時鎖住帳號,新機型有可能一樣,
經過一段時間後會自動解開,可以再次嘗試輸入密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原始的人機畫面編輯檔案嗎,
有的話可以從新設定密碼,再重新下載到人機使用,
如果沒有,密碼輸入3次 ...

廠商當初沒有給西門子的人機編輯檔,現在聯絡他們又一直推說沒空,沒時間過來

密碼經過一段時間後還時沒辦法解除 ,從12月到現在還是沒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廠商當初沒有給西門子的人機編輯檔,現在聯絡他們又一直推說沒空,沒時間過來

密碼經過一段時間後還時沒 ...

人機有斷電重新開機過嗎,也許重新開機又可以輸入密碼,
廠商可以不用到現場,只要跟廠商要密碼就好,
或者樣廠商提供原始檔,自己修改密碼再下載到人機,其提是有西門子的編輯軟體。
若是廠商不願提供,只願意到場處理,就將他列為拒絕往來戶,不會有下次的生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商當初沒有給西門子的人機編輯檔,現在聯絡他們又一直推說沒空,沒時間過來

密碼經過一段時間後還時沒 ...

可找總公司阿!
你可能向代理商買的.

网友:
這個很近期的東西
查查SIMENS原廠網站或者寫信去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機有斷電重新開機過嗎,也許重新開機又可以輸入密碼,
廠商可以不用到現場,只要跟廠商要密碼就好,
或 ...

我再試試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