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容器ESR值誤差與其測試頻率關係

楼主(2017-01-22):
1.電容器的內部簡易等效阻抗為由ESR與Xc串聯而成(暫不考慮ESL值),故其測試頻率必須足夠高,才能使得Xc值趨近於零,這時便只剩下我們所需要的ESR值了.
2.而此測試的電壓也必須夠低,避免在線量測時,夠高的電壓導致與待測電容並聯的PN接面元件導通(如0.2V的蕭特基二極體),而造成量測誤差.故在此選用100mVrms的正弦波.
3.有關測試信號你可自製或選用現成的信號產生器,利用其輸出50歐姆阻抗,與待測電容器串連連接,並量出其兩端壓降,利用影片中的公式或圖表,即可求出其ESR值了.
4.而有關測試頻率的高低與與待測電容(容量)的誤差,亦可帶入公式或使用查表法,求出其相對誤差值.

5.相關說明連結如下:
http://www.kerrywong.com/2015/11 ... function-generator/

网友:
之前記得有位酷友提到指針電表如何用交流電測容值的問題,ESR應該就是造成誤差偏大的主因吧

网友:
用信號產生器跟示波器也有另一種味道.....
這也滿有趣的.

Capacitor ESR Measurement with Oscilloscope & Function generat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JjUbTFEZE

网友:
有沒有什麼方法是用儀表量電池內阻的????

网友:
ESR表串聯一個低ESR電容可以量電池內阻。

网友:
電池內阻是用 1KHz Sine 波去測試,電容 ESR 是 100KHz Sine 波,如果是用方波因含有高次諧波測得的數值會不太正確。

可以用 LCR 電橋來測試電池或電容 ESR 值,但要記得切換測試頻率,還要注意測試點能否承受直流電壓不然就要加串一顆電容來隔直流,此時測出的數值要減掉此串接電容的交流內阻。

或是直接去買專用的電池內阻計,解析讀出 0.0001 Ohm 不是問題,使用上也更為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