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A43S 故障維修 ASUS A43維修

楼主(2017-01-23):
型號:ASUS A43S

故障狀況:無反應

處理過程:這一部筆電是阿志大大拿來的.有修好又剛好有時間.我就會發文.

主角

型號

狀況.按開機鍵無任何反應

拆機

有受潮-我說得比較含蓄

按鍵開關到EC有電壓

RSMRST無電壓.此腳無電壓.整合橋就無法工作

測量EC條件.+3V_EC OK

EC_RST也有.那怎麼就無RSMRST電壓呢

EC型號為IT8572E 找一份類似的IT8570E來參考(如果你有IT8572E的PDF.請給我一份.謝謝)
RSMRST為112腳.是屬於GPIO範圍.可編程的通用輸入輸出.應該是EC讀取BIOS後.再來配置這些腳位
所以要先看看EC是否有去抓BIOS資料

用波波測量CS#腳.無波.EC與BIOS兩個人根本不說話

這是正常的波.當EC與BIOS在說話的時候

把BIOS IC拆下來檢查數據

BIOS型號為 25Q32BV

讀取數據時顯示BIOS ID不符.BIOS IC已經燒壞.不管.堅持讀取看看

全部都是FF  GG了

來找一顆BIOS IC

將正確的BIOS 編程進IC裡

準備再測量電壓.可是......直接啟動了.那就....不用量了吧

關閉後.拔除AC.接上LED排線.觸發後-BIOS畫面出現

完修

各位朋友啊.喜歡要按個讚.我也是編排很久呢

网友A:
IT8572E Power IC

這顆有因為液體入侵氧化嗎? 圖片看不出來

另外你的BIOS轉燒座, (依你的圖片方位來看) 一般通常會將最右上角當第一腳,不過你因該是將座反轉180度,所以你的第一腳在左下角

這個轉接座兩種放法多行~看個人習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8572E Power IC

這顆有因為液體入侵氧化嗎? 圖片看不出來

超人大.藍色圈裡白白的是像霜一樣的東西.照片比較看不出來.另外我的轉接座.一直都是使用這個方向.倒沒有嘗試轉個方向或什麼的.反正能燒錄就行.謝謝回應喔

网友:
先來看看我這台...

嘎嘎,一樣的耶,現在的東西都有安定時裝置嗎?好像都在同一時間出現大量的不良品?

我這台也是在朋友的回收場拿回來的,今天早上一個年輕人拿去賣的,硬碟已經被他取走了,
不過記憶體倒是留下來了,一支2G,一支4G,沒有變壓器。
拿回來,可開機,不顯示,記憶體交叉測試後,只是2G的掛了,從早上10點回來搞到現在才算全部WIN7安裝OK。
已經在更新防毒了,原先只想安XP,因為也沒在做啥,但是顯卡找不到XP的驅動,內顯+610M,報告完畢。

网友B:
版主大,這可以當作參考嗎?它的ec是用 it8572

1.08 MB, 下載次數: 120

楼主:
看起來品相很好喔.挑到好物了.恭喜

网友B:
賺到了~~
應該拿到皇家聽到報價就放棄拿去回收。我有個朋友一台二年機淋到飲料,i7-4500U,皇家報價2萬,本來要丟了..

還好清一清就好了

网友C:
班長 最近在賺紅包錢,
順便繳年終成績單,
每一篇都精彩無比,
恭喜完修~
先跟你拜個早年,
恭喜發大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品相很好喔.挑到好物了.恭喜

品相很好是因為防塵膠膜被我撕掉了,原先是已經翹起了大部分。
撕掉後,螢幕擦乾淨就亮晶晶了。

网友:
不好意思,
網路有點問題延遲,
結果出現兩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賺到了~~
應該拿到皇家聽到報價就放棄拿去回收。我有個朋友一台二年機淋到飲料,i7-4500U,皇 ...

這台有拆過了,底部螺絲都不見了,只有鎖兩顆蓋HD跟記憶體的那片而已,
是說還好記憶體沒拔走,要不我也沒D3的可以測試。

网友:
IT8572E-Datasheet傳一份供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台有拆過了,底部螺絲都不見了,只有鎖兩顆蓋HD跟記憶體的那片而已,
是說還好記憶體沒拔走,要不我也 ...

再買一條ddr3 4g保證嚇嚇叫~
win7 4g真得很慢,
常常以為電腦當機..

网友E:
傳份供參考IT8572E-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這可以當作參考嗎?它的ec是用 it8572

可以參考的.謝謝你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買一條ddr3 4g保證嚇嚇叫~
win7 4g真得很慢,
常常以為電腦當機..

我電腦已經很夠用了,如果每台電腦都要花到感覺夠用,我會破產滴。
常常在朋友的回收場撿電腦,也只有看到比較好一點的(現在的標準是雙核2.8MHZ以上)才會動手修好,
大部分都是撿撿記憶體跟硬碟。過年期間,東西真的很多,兩星期搞了5台給朋友,一個小孩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班長 最近在賺紅包錢,
順便繳年終成績單,
每一篇都精彩無比,

謝謝sandy 也祝妳新的一年.事事順利.感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傳份供參考IT8572E-Datasheet

S大-沒看到夾帶檔呢.

网友:
高手就是厲害,

网友F:
google來的.沒有很清楚.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google來的.沒有很清楚.可參考

謝謝你.我也一直沒能找到進一步的完整的DATASHEET.最多只能找到圖

网友G(2017-02-22):
你朋友回收場在哪,我也要去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朋友回收場在哪,我也要去撿看看

你要點"ㄚ三哥"底下的回覆.他才會看到.回收場是他的朋友.你問我-我也不曉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朋友回收場在哪,我也要去撿看看

回收場全台都有,我住嘉義,我們這兒就有5個回收場,我朋友是生意最好的一個。在你住的地方,找一間打打關係,相信你也有撿不完的回收品可以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回收場全台都有,我住嘉義,我們這兒就有5個回收場,我朋友是生意最好的一個。在你住的地方,找一間打打 ...

基隆好像沒有這樣回收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隆好像沒有這樣回收廠

不可能吧?回收場應該到處都有的,如果真的找不到,也可以問問公所的資源回收人員,就是跟在垃圾車後面的那一台。要不問問街友?

网友:
大大真的利害能查到bios壞掉,高手

网友H:
大大能幫忙燒一顆A43S bios寄給我嗎多少錢我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大能幫忙燒一顆A43S bios寄給我嗎多少錢我付

好.請傳訊息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