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7 開機一閃即滅

楼主(2017-01-23):
請教各位先進, 這台ACER  AL1917有兩個故障點
1. 畫面中間有一條直線
2. 開機後一閃即滅, 再試一次, 還是一樣

嘗試檢查:

量測場效IC的  S級與G級 都沒有短路現象, 兩顆保險絲也沒有斷,
P+I 板的電容也都看似正常

各位建議, 應由那兒著手 ?

P+I板

P+I板

P+I 及 AD板

P+I 及 AD板

网友:
你先確認高壓燈管輸出有沒有正常 ,排除掉燈管的問題 ,然後面板一條線那個不用修了

网友:
燈管老化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中間一條線,是面板掛了 !

网友:
那一條線沒有修的價值,如果只是研究,那先查燈管是否有問題,再檢查那四個ic。

网友:
我覺得是電源變壓器電容問題.....

网友A:
P-mos error, package is dip so8..

网友B:
1. 垂直線~是面板脫膠問題,這個沒法修

2. 7# ~ thwa ~ 已說出PI板上的故障零件 , 一共有四顆,自己check

    如果這四顆多沒壞,就是燈管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os error, package is dip so8..

不了解, 可以請你再講詳細一點嗎?  ple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垂直線~是面板脫膠問題,這個沒法修

2. 7# ~ thwa ~ 已說出PI板上的故障零件 , 一共有四顆,自己check

您說的4顆零件 , 指的是  量測場效IC嗎?  測試過 S級與G級 都沒有短路現象哦

网友:
如果中間那條線不影響,就修練功吧

网友:
通常一閃即滅,我遇到的故障大多都是燈管故障 ,因為你這是LCD 所以先把燈管排除掉你再去找電源版的問題,把範圍縮小 ,就測量燈管的回朔交流電壓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