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ER MASTER 350W一直重啟

楼主(2017-01-23):
有做過交叉測試,兩台電腦都是一直重啟,
連BIOS畫面都沒出現,
本來以為拆開可以看到爆漿的電容,結果沒有~~~
要一顆一顆解焊測嗎?

對了!接綠線和黑線可以啟動,沒有重啟。

网友:
Ducky DK-565 上機測試電源燈閃爍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85-1-1.html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

网友:
先測量空載電壓是否正常
pw-good電壓是否有出現?

電容外觀正常,並不表示功能正常
需要測試才能判斷

楼主:
好的,我先量空載各接腳的電壓。

网友:
會不會是接腳短路了,測試無負載電壓前可以先量量看各個電壓輸出端的直流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