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SV471XVT-T 通電待機燈亮不開機

楼主(2017-01-26):
Vizio SV471XVT-T 通電待機燈亮白光(正常應該是橘色的),但是無法開機
拆開後檢視,電容沒有看到明顯有問題的
量測電壓有5V,但是沒有12V跟18V

請教各位大大該朝那麼方向去檢查。感謝!

通電待機燈亮白光

通電待機燈亮白光

楼主:
目前初步檢查,圖中的二極體量出來的值似乎怪怪的
不知道是否有影響
準備找看看有沒有材料可以替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初步檢查,圖中的二極體量出來的值似乎怪怪的
不知道是否有影響
準備找看看有沒有材料可以替換 ...

值是多少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