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噴射VJR 一頓一頓的

楼主(2017-01-26):
說實在的 在無故障碼下維修  所花費的時間及困難度增加許多
也要準備拆車工具 診斷儀 電壓表 才可大概縮小範圍維修
此維修是以最低花費下維修兼保養 但是時間最長
故障狀況是約時速40KM開始一頓一頓的
無故障碼
這幾個地方螺絲拆下就可ECU總成
也是單價最高的 也沒有單賣
好髒 但還中間的洞還不至於影響
清潔時ECU朝上再往裡面噴清潔劑
新車到現在都沒換過的空濾
全部都組裝好要油門重設
此車有重設線 綠色保護套那條
要在電門打開不可發動下 搭電瓶負極約兩三秒
再關閉電門打開發動約20分鐘
噴油嘴清潔 及汽油泵浦濾網更新
AIR一吹 會流出黑色汽油.......
以上都是還未排除故障
雖然以經驗來說可能火星塞蓋有問題
測量點火線圈也在阻值內 但是範圍縮到最小
就是你了
最終問題解決了 但是也是繞很大一圈
(自己維修下成本也壓在五百以內 但是清潔ECU的風險很高)
但是測量數據太多就沒拍了 老大的硬碟空間也不多

网友A:
現在的汽機車幾乎都電腦化,沒有專用電腦也棘手。
其實照片如果按照版規貼是不會佔很大的空間,比較佔空間的是大的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汽機車幾乎都電腦化,沒有專用電腦也棘手。
其實照片如果按照版規貼是不會佔很大的空間,比較佔空間 ...

入門款的資訊比較 調整的也比較少 但約4K左右
專業的應該要2w左右 但是我比較希望的款式
無線的 不過要等很久很久才可能被開發出來
有些汽車也藍芽或WIFI化了
但是比較棘手的是維修手冊 沒有這些也無法知道數值

网友B:
那個不是"節流閥位置感知器"嗎?.....回報節流閥開度.....給E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不是"節流閥位置感知器"嗎?.....回報節流閥開度.....給ECU

都是濃縮在裡面 包括TPS 大氣壓力 進氣溫度
省下一堆線路 缺點就是隨便一個掛了 整組換
像我的KTR 則是分開的 線路卻比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濃縮在裡面 包括TPS 大氣壓力 進氣溫度
省下一堆線路 缺點就是隨便一個掛了 整組換
像我的KTR 則是分 ...

掯~~還有這樣設計的喔~~換一個全都換n_165|

這玩意價格肯定很靠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掯~~還有這樣設計的喔~~換一個全都換

這玩意價格肯定很靠北...

3~5K跑不掉

网友C:
請教q大,有積碳的火星塞如何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q大,有積碳的火星塞如何清理?

通常有厚厚的碳 應該都是燃燒不完全 尤其在冷車時候
泡沫積碳清潔劑浸泡就可以 也可以清潔燃燒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教q大,有積碳的火星塞如何清理?

刷一刷,火星塞不能用太久,NGK網站有寫,

网友D:
ECU線頭,全光陽都一樣嗎?要怎麼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U線頭,全光陽都一樣嗎?要怎麼拆,

這個ECU線頭有卡具 因為沒拍到圖片不好說明
有個白色的卡具上面又一個防鬆脫卡準
要拆應該不難 外觀稍微研究一下應該拆的下

网友E:
偵測電腦可以辦團購嗎,最好是所有車種可以通吃的

网友:
只有一個字:『讚』

网友:
三陽一口價5500,含工65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入門款的資訊比較 調整的也比較少 但約4K左右
專業的應該要2w左右 但是我比較希望的款式
無線的 不過要等 ...

實在無法取得維修手冊資訊的話,可以在車輛完好正常運作下,用診斷器實車測量各項讀數存檔,當車輛有問題時再相互比較數據,就可以知道那些自我診斷的讀數是異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刷一刷,火星塞不能用太久,NGK網站有寫,

預算不是問題的話,可以用「Spark Plug Cleaner and Tester」以金鋼砂清潔火星塞及測試潔淨後的效果。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自己的汽機車,火星塞是從來不更換的,直到報廢,頂多就拆下清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偵測電腦可以辦團購嗎,最好是所有車種可以通吃的

這個應該可以 有轉接線 轉三陽山葉的 不過一條要五百 好貴
知道定義DIY省下一千 無奈的是 我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實在無法取得維修手冊資訊的話,可以在車輛完好正常運作下,用診斷器實車測量各項讀數存檔,當車輛有問題 ...

診斷器只有看電路迴路電壓比較好用
像有些要測量歐姆才知道好壞 診斷器就無法了
比如無故障碼 但是高壓線圈如果異常
這時候又無故障碼 電壓表測量歐母值不再規定範圍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診斷器只有看電路迴路電壓比較好用
像有些要測量歐姆才知道好壞 診斷器就無法了
比如無故障碼 但是高壓線 ...

故障碼本就只是故障判斷參考之其中一種方式,其他還有數據流分析、萬用表或示波器檢測等方式,只是這種 TPS、MAP
、IAT及怠速旁通閥、ECU整合式的設計,諸多配線都省略了,反而難以使用常見的方式施以檢測,大概也只有故障碼診斷器比較適用了。
這型 EFI的怠速裝置使用了很簡易的設計,旁通閥上設一個空氣調整螺絲,提供固定的進氣量給引擎,後續再由 ECU統合各個傳感器所回傳的資訊,控制怠速以求穩定運轉。

不是所有的故障都會有故障碼,例如以脈衝方式控制的執行器(怠速馬達等),一般都不會設有監控裝置,又溫度類傳感器的電阻值發生漂移而失去準確度時,只要電阻總值未超出額定範圍,雖為故障但也是不會有故障碼,汽油幫浦燃油壓力出問題也是不會有故障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預算不是問題的話,可以用「Spark Plug Cleaner and Tester」以金鋼砂清潔火星塞及測試潔淨後的效果。
不 ...

你厲害,我都買整盒在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厲害,我都買整盒在換的,

不是我厲害。
應該是說「江湖一點訣,點破不值錢」。能購用數量眾多的火星塞又常換新者,要說厲害的話,您也不遑多讓。

「預算不是問題的話,可以用「Spark Plug Cleaner and Tester」以金鋼砂清潔火星塞及測試潔淨後的效果。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自己的汽機車,火星塞是從來不更換的,直到報廢,頂多就拆下清潔而已。」

應該修正為:
「預算不是問題的話,可以用「Spark Plug Cleaner and Tester」以金鋼砂清潔火星塞及測試潔淨後的效果。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自己的汽機車,火星塞是從來不更換的,直到報廢,頂多就拆下清潔或調整間隙而已。」
超過編輯時間,原文無法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