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飛利明18W LED 吸頂燈拆解

楼主(2017-01-26):
網路上偶然看到有台製的LED吸頂燈,主打透過開關切換可調明亮度
感覺好玩就買回來玩玩了

看看外盒

開箱~ 內有螺絲跟簡易的操作說明
調光有3種版本  1.無段調光  2.四段調光   3.三段調光
我買的是四段調光版本

正面是霧面磨砂感,看起來質感不錯

準備把它分屍嚕~

拆解過程中,他的LED驅動電路是用DC插座連接,還有防脫落功能,
設計頗用心的

拆開後ㄋ,非常特別的設計,週圍黏一圈燈條,中間利用壓克力板做均光

燈珠是2835的燈珠

繼續拆開後發現他的壓克力導光板有三層
1.白色塑膠片   2.半透明顆粒霧狀壓克力片  3.磨砂質感的壓克力片

靠近一點看

拿掉導光片後就剩下空架子了

再來看看驅動版的設計,電路蠻小一片的
採用阻容降壓

電容使用和美生產的電解電容
控制IC業者宣稱為自行開發,網路上查不到相關資料
整體電路看起來設計不錯

背面一張

分享到這~  有問題可以一起討論唷~

网友:
有10PIN  IC +  MOSFET + 疑似 大電感 + 飛輪 , 看起來比較像非隔離式Buck Type,不然外面做工還OK仍用阻容Type,太小器了一點!!

网友A:
有最小亮度的照片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最小亮度的照片嗎?謝謝。

還沒安裝.....安裝完後再補照片

网友:
這感覺像是隔離型的驅動器

畢竟18瓦用阻容降壓方式
電容容量要很大,也無法做到寬電壓驅動

网友:
這不是電容降壓吧? 都有變壓器和MOS了

网友:
容阻降壓應該供應控制端的電源而已啦...

网友B:
很明顯的
這個電路是跟"球炮型"共用
藍色方塊應該是隔離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顯的
這個電路是跟"球炮型"共用
藍色方塊應該是隔離變壓器

因為看到它那顆C2 ?膜電容有連到LED輸出,所以才直覺上猜它是非隔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