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26 樂華V56 公板程序

楼主(2017-01-26):
V56-N制.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c0iUtzWD

7鍵最新V56.03 出台灣.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tCeJFCp9

5鍵最新V56.03 出台湾.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FpkCYlf3

以下是惠民給的資料,有買的人再研究一下︰

一般裝機後,圖像大小正常,但是會出現花屏,鬼影,重影,顏色不正,負像,倒屏,鏡像等現象這類情況一般可以調節。

首先進入工廠模式——選擇屏參設置——調節LVDS(TI模式)——調節奇偶交換——調節倒屏——調節鏡像,之後直接斷電就可以了

1:工廠設置進入方法:依次按遙控器的:“菜單 1 1 4 7”  或者“通道(信號源)2580”少數板卡為“菜單2580”

2:屏參設置部分板卡為英文PANNEL,網路版卡一般稱為面板設置或者軟體功能設置或者功能等各個板卡稱謂大同小異

3:LVDS MAP又稱TI模式或者OD模式(花屏、負像、顏色不對調節這個,調節後可能會黑屏為正常現象,繼續調節就好,直到正常為止)

4:奇偶交換一般是調節重影的,有需要時調節。

5:倒屏(MIRRIO),部分板卡稱為鏡像.部分板卡不支援調節倒屏。

6:鏡像:一般很少用,特殊需求建議聯繫賣家。

下面是LOGO製作方法,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試一試

製作LOGO:您需要找一個LOGO圖片放到U盤,選擇多媒體模式(media模式),然後選擇播放圖片,按功能表鍵,下面有一排工具列,選擇最後一個捉圖,等待保存完成就成功了

請注意!重複燒同一個程序是不行的,燒錄前公板會檢查程序,如果發現是同一個程序,那公板是不會燒錄的,當然LED 也不會動。

网友:
謝謝Wish大,新年快樂

网友A(2017-02-27):
烏骨雞學姐您好:
上個星期前在露天有向妳購買一塊 V56,為了等屏線及其它元件到今天才有辦法接電測試,但我在上電寫入程序時發現了USB好像沒有反應,於是我換了二個隨身碟來試試看會不會是USB格式問題(FAT32.NTFS)但一樣程序沒法讀取寫入,之前都是用V59的公板只要上電後LED燈就會閃爍,等到沒閃爍後重新開機就能動作了,所以我想是否新買的V56 USB PORT 有問題?還是EPROM有問題?請問我該如何處理?是寄回去請妳測試嗎?謝謝

若直接可開機但程序不對所以畫面當然也是不對,但我接的電路沒問題,高壓有啟動有畫面因此我才想會不會USB硬體方面出了問題?所以接上USB無反應,謝謝

PS:不知道要在哪留言比較妥當,若有不妥煩請妳再刪除留言,謝謝

接上USB上電,但寫入程序沒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您好:
上個星期前在露天有向妳購買一塊 V56,為了等屏線及其它元件到今天才有辦法接電測試,但 ...

你是第二位會員提出這個問題,烏骨雞學姐不在家,我剛剛有反應給惠民了,不過對方下班了人明天我會再追踪這件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第二位會員提出這個問題,烏骨雞學姐不在家,我剛剛有反應給惠民了,不過對方下班了人明天我會再追踪 ...

Wish 您好:麻煩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您好:
上個星期前在露天有向妳購買一塊 V56,為了等屏線及其它元件到今天才有辦法接電測試,但 ...

之前V59我有遇過不能燒入的情況,當時我是直接把BIOS直接拆下來用編程器直接寫入在焊回去就一切正常了,不過V56我就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 您好:麻煩了,謝謝

以下是工廠的回覆︰
因为V56的按键板定义跟V59是不同的哦  用V59的按键板线的那种定义的去烧录 指示灯是非常暗的一种颜色绿色在闪烁。

用V56的按键板定义的线的就是正常闪红绿交替

你让客户试一下 把按键板的线改好

請你檢查一下按鍵板的定義是不是不一樣?

按鍵板上定義︰
GND
K6 POWER
K5 MENU
K4 VOL-
K3 VOL+
K2 CH-
K1 CH+
K0 TV/AV(Sour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工廠的回覆︰
因为V56的按键板定义跟V59是不同的哦  用V59的按键板线的那种定义的去烧录 指示灯是 ...

您好:我購買的套件是有弄好的排線,所以有可能原本付的線是接錯的?但就算是led沒閃爍的話也不會妨礙程序寫入的動作吧?我有接上usb開機後等上數分鐘,但一樣沒有寫入程序的樣子,那我晚上再確認一下按鍵定義是否有誤,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購買的套件是有弄好的排線,所以有可能原本付的線是接錯的?但就算是led沒閃爍的話也不會妨礙程 ...

我晚上到會員那裡借面板實裝測試,我插上有程序的隨身碟再上電測試,LED是會閃爍的,不過閃了約1分鐘左右還不會停,這時就變的很規律閃爍,我想這應該就完成了,所以就斷電準備接面板測試。

接上面板呈油畫狀態,進入工廠模式(不會的話請看第一帖)︰

改變別的數值,直到最好的畫質(原本預設是0,請逐一試試看,找出最漂亮的值,我改到3時畫質是最好)︰

選好後按"跳開"鍵離開工廠模式︰

請注意!重複燒同一個程序是不行的,也就是燒錄前公板會檢查程序,如果發現是同一個程序,那公板是不會燒錄的,當然LED 也不會動。

※按鍵板的定義是對的,不用再跳線。

网友A:
wish大大您好:

很感謝您的協助,問題已經順利的解決了,問題大概是 V56 和V59 寫入程序燈號有所不同因此有點困惑再加上是第一次使用V56的版子所以就不確定問題是出在那邊?V59再寫入程序時是LED先閃爍後恆亮但V56是一開始規律閃爍然後寫完程序後就會改成快速閃爍,斷電重開後就完成了新的程序,最後再進工廠模式修改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大您好:

很感謝您的協助,問題已經順利的解決了,問題大概是 V56 和V59 寫入程序燈號有所不同因此有 ...

我在這邊測試燒錄時也是一開始按鍵板上的LED是慢速閃爍,過一陣子變成較快速閃爍,這樣就燒好了,並不是像V59 LED會停止。

恭喜你改機成功

网友B(2017-07-25):
wish大大您好:
樂華V56 公板程序,  V56-N制.rar 裏的1920x1080 程序,工廠模式: 5 GENERAL SETTING : LOGO 預設是關閉的,無法開啟 (捉圖功能)!
能否請wish大提供開啟LOGO功能的V56 公板程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大您好:
樂華V56 公板程序,  V56-N制.rar 裏的1920x1080 程序,工廠模式: 5 GENERAL SETTING : LOGO ...

大陸廠商給我的就只有這一個程序

网友(2017-09-29):
請問V56有沒有1920*1200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