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k fax modem 按傳真或接收電腦會重啟

楼主(2017-01-26):
剛剛裝了xp3,裝了56k fax modem卡,每按接收fax或傳真,約10秒,系統會自動重啟,不知裝漏了甚麼?
請各位指謝謝

网友A:
應該是Driver裝錯了,或你那OS的版本沒Driver,
Driver有相容性問題,一用電腦就會當掉...

56K Modem對Windows OS相容性並不好,

過去可以給98/ME的,不一定可以給Win2000用
可以給Win2000/XP的, 不一定可以給Win7用
可以給Win7用的, 不一定可以給Win8用
可以給Win8用, 不一定可以給Win10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Driver裝錯了,或你那OS的版本沒Driver,
Driver有相容性問題,一用電腦就會當掉...

電腦未重裝xp前,用fax正常,洗了系統重裝xp,fax安接收就重啟電腦,modem卡driver,xp內置的自動安裝driver
可能你說得對,driver相容性問題,請問是在網上找另一dri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未重裝xp前,用fax正常,洗了系統重裝xp,fax安接收就重啟電腦,modem卡driver,xp內置的自動安裝dri ...

看看 56k modem card 的晶片是什麼廠牌, 這大多數是公用軟體/ 程式,
或到生產廠商網站下載驅動軟體. (年代久遠,  估計很多廠商也沒提供軟體可下載或倒閉)

网友B:
如果是外接式MODEM,用XP內建的驅動程式是可以,但內接式的MODEM CARD通常不行,必須安裝該晶片相對應的驅動程式,在98時代甚至還必須調整INT才會正常,XP通常安裝好驅動程式就可以了。
以前能正常使用,有可能有安裝驅動程式,只是時間久了忘記了。

MODEM CARD晶片不外乎Rockwell跟Conexant這兩家,網路上找看看是否下載得到,如果是Conexant晶片,我這邊有保留驅動程式。

所以先將modem card拔下來,看看主晶片是哪個型號。

若真的不行,就花個200多元買個USB MODEM,安裝好驅動程式之後一樣會產生虛擬COM PORT,相容性還不錯,公司會計系統硬體換新之後沒PCI插槽可以插原本的MODEM CARD,只好買USB MODEM來用,使用幾年了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外接式MODEM,用XP內建的驅動程式是可以,但內接式的MODEM CARD通常不行,必須安裝該晶片相對應的驅 ...

謝謝..............

网友A:
再補充個紅字的部份

56K Modem對Windows OS相容性並不好,

過去可以給98/ME的,不一定可以給Win2000用
可以給Win2000的, 不一定可以給XP用
可以給XP SP1/SP2的, 不一定可以給XP SP3用
可以給XP SP3用的,不一定可以給Win7用
可以給Win7用的, 不一定可以給Win8用
可以給Win8用, 不一定可以給Win10用

可能只要降版回XP SP1/SP2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補充個紅字的部份

56K Modem對Windows OS相容性並不好,

裝了其它驅動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