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線電視CABLE線當音響接地

楼主(2017-01-26):
最近爬了有關接地線文章,其中提到有人把接地那條線接到有線電視5C電纜線接頭外層金屬部份。

小弟也測試一下,先用驗電筆找出電源插座火線位址再用三用電表110V檔位,紅色針棒插在火線,黑色針棒則碰觸cable接頭外層金屬。

結果電錶顯示可以導通到達110V,未接地測試時小弟家中電壓是109.幾,黑色針棒碰觸cable接頭外層金屬略升高到110.幾V。

若是碰觸坎在牆壁裡的電源插座固定鐵盒則只有35V接地效果,接鋁門窗當接地還沒試過,改天試試看接地效果如何。

看來有線電視cable接頭可以當音響地線,但不作為各種家電的接地線。

有線電視系統各個支線纜線出去都有設置訊號放大器,聽說都有設置效果不錯的接地工程。

當然!最好自己有做標準的銅棒接地工程,只是說老舊公寓大廈無法搞打銅棒接地工程。

网友A:
那條地線   可是有寬頻訊號的   而且當落雷時 嘿嘿嘿

其實我是覺得   有一個折衷方案   那就是電源全隔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條地線   可是有寬頻訊號的   而且當落雷時 嘿嘿嘿

其實我是覺得   有一個折衷方案   那就是電源全隔離  ...

"電源全隔離"還望請版大指導一二,感謝版大!

落雷機率的確是有!但是不是很大,萬一真的被雷擊,家中電視也無一倖免了!

目前冬季應該還好,打春雷到夏季使用上就得預先拔掉音響電源插頭來預防。

网友B:
有線電視同軸電纜的外覆層是可以當做接地的!
只要系統業者拉線時有做好接地,就算落雷也不用擔心。

至於電源的接地,則可在插座裡地線接水線,
但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啊! 別亂搞一通。

鋁門窗雖然和水泥牆的導電率不多,但應該也夠用...
而鋁門窗大多有做陽極處理/烤漆,表層並不會導電...
必須用金屬螺絲鎖進鋁門窗的框架才會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線電視同軸電纜的外覆層是可以當做接地的!
只要系統業者拉線時有做好接地,就算落雷也不用擔心。

感謝前輩提醒與指導!
小弟有丙級水電執照,知道水線與火線如何分別與注意事項。
有線電視同軸電纜外層接地,小弟只用於音響系統而已,不做其他電器用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