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表的推薦 逼聲檔

楼主(2017-01-27):
原本 .用YF-1000(圖左1.2) 那天 量電蚊拍 竟然燒了. XD 所以 再去添購 EX*** 9205A 大陸電表200元
但是 拿了2台 有天 量 110V 電源版 竟然會自己關機. 必須在關了再開. 所以去更換一台 3台 都會有自動關機的困擾.
跟店家 退了(其中一台AV 檔)壞掉   之後 老闆換了2台左2綠色那台 發現 逼生檔 反應很慢..不像9205A 那麼快 碰一下就逼聲
ˋ之後 .除夕 去 大林 買了之前用的 YF-1000 發現 也是反應很慢 XD 拆開發現 跟以前不一樣的用料 都改版囉  所以 感覺很不好用..跟以前反應差很多
跑線路 很不方便 碰一下 都不會馬上反應. 有沒有推薦的 的跑線路 好用的3用電表. 反應要快. 感恩

左一 跟另一家買的 目前 正常 跑線路也OK 反應很快.

网友:
指針表BiBi檔最直接.......

网友:
台式電表 保證超快

网友A:
9205A 這台的自動關機 , 就是會如此 !!
要不然那螢幕大又便宜  , 算是低價中還不錯旳電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05A 這台的自動關機 , 就是會如此 !!
要不然那螢幕大又便宜  , 算是低價中還不錯旳電錶 !!

是ㄜ~ 9205A 每台都會這樣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ㄜ~ 9205A 每台都會這樣啊 ....

應該是這樣没錯 ~ 我的是這樣 !!
因為它應該是用 RC 充放電 , 時間到了就自動會關機 !!

一般在使用中 , 應該是不能關機 , 要在閒置時才會有關機的動作 !!
這大概是因為是陽春型的吧 !!

网友:
可自動關機算是好事吧? 有時我忘了關,開著N天,那顆電池當然就沒電了!

网友:
關於樓主提的嗶聲檔對於聽力正常的人是個好工具,但對我這聽力不好的人來說,二極体檔更是方便!
用二極檔測量短路線路或短路零件,顯示的值會很低,加上測試很快,這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這三台都是很簡單的構造,對於蜂鳴檔都直接送進去信號,
反應應該都會很直接快速的,你要不要檢查一下你的錶筆 ??
可能是錶筆有接觸不良,或者是裡面的線已快要斷掉之類的問題。

楼主:
有換過 很多條線 都一樣 XD

网友B:
de-200 用起來還好, 就4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200 用起來還好, 就400元

我也用這支, 目前見過自動量程電表裡最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200 用起來還好, 就400元

上網看了一下 DE-200A  NT$ 460   性價比不錯
但是 怎麼 配色會糟糕成那樣  賣相很糟!! 可惜了...設計的人對介面這概念挺慘的
好處 是 不會有人來借吧...

网友D:
數位表 逼逼檔

我是用 烏骨雞學姐 的   勝利牌 VICTOR VC890C+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29-1-1.html

逼逼檔 很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網看了一下 DE-200A  NT$ 460   性價比不錯
但是 怎麼 配色會糟糕成那樣  賣相很糟!! 可惜了...設 ...

MIT 比較好喔比較有保障, 樣子就算了.
用過一種台灣貼牌的2690, 骨子裡是UT61D, 沒3年就突然開機亂飄, 送修說PCB受潮, 同樣的使用環境, 比他老的30年的二手FLUKE就槓槓的除了LCD有點發黑. 所以沒法修也停產還買3,4千, 若折扣買新品比FLUKE還貴, 所以日後都只買真正在地MIT有廠的, 砲灰表就買便宜的8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位表 逼逼檔

我是用 烏骨雞學姐 的   勝利牌 VICTOR VC890C+

真的ㄜ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