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EH-NA95 吹風機有熱無風

楼主(2017-01-27):
本機為日規 100VAC吹風機
筒身長21CM,第一次拆解需要做標示。
確認馬達斷路,換向器及碳刷都磨壞了!
更換國際同型碳刷馬達,完修~

网友A:
三太子,
這麼巧,我前不久也修了一支同型號的,不過比你幸運,我那支只有燒了2顆溫保,還託tcy大拿的零件!

网友B:
所以這種吹風機,真的有好到那裡去嗎,應該很貴吧,

网友C:
好久没看到太子爷发贴了。新年好!手边的吹风机没遇到过这么复杂的——我是说控制电路。这款是机械开关的还是电子开关的呢?看图片好像是机械的。。。是控制主电路的还是控制电路的呢?一般的吹风机都是机械开关直接控制主电路,容易因电流大或者质量次而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
這麼巧,我前不久也修了一支同型號的,不過比你幸運,我那支只有燒了2顆溫保,還託tcy大拿的零件 ...

斑大新年好!
這台兩根113度溫保沒燒斷~
是因為 TH SW比 TH FUSE及早跳脫!

如果你那台NA95 TH SW 跳脫的溫度跑高
下次回風或是馬達轉慢,溫保還是會在燒斷~
這是小弟的愚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種吹風機,真的有好到那裡去嗎,應該很貴吧,

一分錢,一分貨
再貴的產品,會有它相對的消費族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看到太子爷发贴了。新年好!手边的吹风机没遇到过这么复杂的——我是说控制电路。这款是机械开关的还 ...

看到兩片板子,就知道這台不簡單~

网友D:
請問三太子您哪裡買的馬達,小弟修小家電經驗,零件是最大問題
還有您如何拆扇葉,小弟拆過3隻這種導風扇,拆扇葉過程很容易破壞外導管

國際牌這隻負離子吹風機當初時走要價60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三太子您哪裡買的馬達,小弟修小家電經驗,零件是最大問題
還有您如何拆扇葉,小弟拆過3隻這種導風扇, ...

這支要價6000! 難怪開價800美眉就要修~
吹風機的扇葉與馬達軸是用~~壓合

碳刷馬達我是殺一台EH系列吹風機取件
拆風扇:將鋼線敲扁,兩頭做成彎鉤,伸入扇葉內圈,用滑槌將扇葉拉出
重點是在:還未拉出之前要記錄扇葉的深度,以免安裝定位錯誤

网友A:
太子宮廟服務跟7-11一樣好哦,全年無休啊!!萊爾富今年除夕夜還休息2個鐘頭哩!!

那隻吹風機親戚的,又是白作工還倒貼溫保零件錢,壞了再說吧!!

這台原裝的在台灣用,好像不耐操故障率蠻高的,不知是因為原設計100v而台灣用110v的關係,還是設計的太複雜容易故障(好像現在汽車一樣,一堆電子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子宮廟服務跟7-11一樣好哦,全年無休啊!!萊爾富今年除夕夜還休息2個鐘頭哩!!

那隻吹風機親戚的,又是白作 ...

斑大,
這支NA95超壓運作,而且風扇也沒五秒延遲關閉功能
跟親戚建議~
使用後關閉之前,先轉至COOL驅熱 ,五秒後再關斷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