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17寸液晶显示器,只能正常显示1/3,是否还能修?

楼主(2017-01-28):
如图

一台DELL的17寸方屏显示器,只能正常显示1/3左右,下半部屏幕,只显示白蒙蒙一片,请问各位大大,这样的情况能修吗??

网友:
沒意外的話面板買單了

网友:
應該是面板出問題  如要修看看 往邏輯板到刀板排線 及 刀板到面板接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