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硬碟底板,

楼主(2017-01-28):
因錯誤輸入過高電壓,導致電腦找不到硬碟,底板拆下來沒有什麼燒毀。何做甚麼事?Thank you.

网友:
資料很重要就請專業處理,不重要就買新的,一定要自己處理,只能找同型號的電路版換上試試。

网友:
有點好奇是如何輸入過高的電壓?

我只會量這兩顆有沒有短路,其他就不會了
內面有簡字保固貼紙?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