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牛也來洗熱水管!

楼主(2017-01-28):
寒冬到了... 廚房裡洗碗沒有熱水... 實在是個折磨...
之前用熱水還有一陣沒一陣的... 但最近熱水完全出不來了..
換水龍頭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熱水管口卡了一圈厚厚的鐵鏽...
那時, 只是偷懶的把轉接頭處的鐵鏽刮除清理, 沒想到要洗水管...

日前使用一次草酸灌注法, 把熱水管清理到能點著熱水器後,
就一直在想著 "一定要再一次把水管好好地清洗乾淨"!!

這次, 在露拍上買了 "4分轉20mmPE外螺紋承插外牙接頭"
一頭改裝在保特瓶的瓶蓋上.

一頭鎖在墻壁上的出水口 (1/2PT 4分)

把熱水溶好的草酸裝在保特瓶內

吊掛在廚房的天花板上...
接下來, 就是等... 等幾個小時... 讓草酸能好好的將水管內的鐵鏽溶解掉...

然後... 然後... 就會排出超噁超臭的鏽水.... OMG.... (臭雞蛋味)

還好... 為了要洗金金... 家裡的草酸買了好幾包... 可以把熱水管好好的洗過一遍!
當然~ 給專業的洗水管一定會比較乾淨... 可是要價是$4800... (也有$2400的)
時機不好... 沒在賺錢... 還是自己惡搞... 水管會通有熱水用就好了啦~ 吽!

本文同步發表於 牛の砌夢手札 : 酸洗廚房熱水管

网友:
厲害喔,我也想要洗

网友:
好犀厲!謝謝分享處裡的經驗。

网友A:
问题是,酸洗后,管路氧化层破坏,更容易被腐蚀,导致穿孔啊。最好的方法还是改造使用塑料管路,可能工程量大,但一劳永逸。臭鸡蛋味,是因为这些东西里用铁的硫化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酸洗后,管路氧化层破坏,更容易被腐蚀,导致穿孔啊。最好的方法还是改造使用塑料管路,可能工程量 ...

熱水管不能用塑料管路啊!!
最好用白鐵管!!

网友:
牛過年還是勤勞、給你一個讚。

网友:
給你一個讚!
我自己家冷熱水管當初自己配管都是用1吋的304白鐵管,而且是用焊接方式接管的,一次搞好一輩子不找麻煩。

网友B:
看了第一張圖之後 一直在想那個紅圈圈是甚麼?    .....完全沒想到是 保特瓶的瓶蓋  ...

請教牛大   保特瓶的瓶蓋  是如何削出 同心圓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第一張圖之後 一直在想那個紅圈圈是甚麼?    .....完全沒想到是 保特瓶的瓶蓋  ...

請教牛大   保特 ...

你要去問電鑽,電鑽說是阿牛大把它抓去鑽的,順著內緣鑽啊鑽的,鑽得電鑽暈頭轉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第一張圖之後 一直在想那個紅圈圈是甚麼?    .....完全沒想到是 保特瓶的瓶蓋  ...

請教牛大   保特 ...

Scott大猜對了一半...
牛是先用小鑽頭鑽了一圈小小的洞, 再用美工刀延著小洞硬把它割開的..
做個保特瓶蓋轉接, 以後換罐子就會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酸洗后,管路氧化层破坏,更容易被腐蚀,导致穿孔啊。最好的方法还是改造使用塑料管路,可能工程量 ...

Fix2010大,

草酸(Oxalic acid)的腐蝕能力沒這麼強!
牛在清接頭的時候其實有看到, 鏽的都是接頭, 主要的管路是不鏽鋼的!
但那個管子好細.. 就比小拇指粗一點吧...
想不通建商為什麼不用粗一點的管子...

网友C:
蓮蓬頭就是常用來出熱水的...
其實......把蓮蓬頭改裝+拉高,就可以灌回熱水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蓮蓬頭就是常用來出熱水的...
其實......把蓮蓬頭改裝+拉高,就可以灌回熱水管了!

牛本來是想直接由熱水器出水口那邊灌洗的,
但後來想想, 直接由不出熱水的廚房出水口出灌就好...
因為是第二次洗, 所以算是再實驗性質的測試.. (第一次根本就灌不太進去)

本來擔心草醱對橡膠止水墊會有腐蝕的問題,
但試過把橡膠止水墊泡在草酸裡一整天觀查過, 是沒狀況的!
下次, 可能就由熱水器出水口那, 灌個一整天看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Fix2010大,

草酸(Oxalic acid)的腐蝕能力沒這麼強!

可能要配合通用的管牙吧.
那草酸水應該可以回收,
再重複多洗幾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要配合通用的管牙吧.
那草酸水應該可以回收,
再重複多洗幾次..

"4分轉20mmPE外螺紋承插外牙接頭" <<用這個接頭就剛剛好喔!

本來有想再多買一顆沉水馬達,
一頭利用高低落差出水, 一頭用沉水馬達打水進水, 做草酸循環洗管..
可是一顆也要五百多... 買了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就用用 吊灌/放水 洗一洗先...

到今天為止, 每天開熱水都要先放流一陣子...
因為, 一直都還有鐵屑會掉出來的說...

网友:
乙二酸(草酸)在化學材料行應該很容易買到,看來該找天來洗水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