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H223HQ 出現直條 波紋

楼主(2017-01-28):
晚上用到一半突然出現
整個螢幕出現十幾條
也不像是亮暗線

仔細看線條會有 黑點快速上下抖動 (震動)的感覺
第二張圖比較明顯 線條有固定間格的黑點 會固定頻率跳動

顏色顯示正常 紅色就出現紅色線  藍色就出現藍色線

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問題 感謝

情形好像跟這位版友類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852&highlight=%E7%9B%B4%E7%B7%9A

网友:
拆開排線清看看

网友:
猜主板電壓不穩

网友:
先找到 T-Con Boards 的排線端子 , 將端子排線拆下檢視金手指是否氧化接觸不良 , 若不是的話就有些麻煩了 ! 先前線上的前輩有提到過這種問題 , 面板 TAB-DRIVER-IC 上的軟片線路因為長時間受熱 , 造成變形接觸不良以致於產生信號異常 , 可以試試看用塑膠軟薄片擠入面板與鐵框之間 , 讓軟片線路與TAB-DRIVER-IC緊密結合回去 , 或許就能解決螢幕亮線與雜訊的問題了 !

楼主:
AD版排線清潔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