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2400H 更換散熱膏,原CPU讀不到(無法開機)

楼主(2017-01-30):
ASUS A2400H 是我第一台二手老筆電,
陪伴了我好多年,
這台變壓器超級大顆19V,6.3A,
CPU :p4 2.66GHz 512,RAM:1.256G(我有追加1G)
這台效能及壽命真得很不錯.
因過年期間拆解及清理兒子HP DV6的散熱裝置,
信心大增,想說ASUS A2400H這台也應該整理整理,
結果出現無法開機,連續交叉測試用了兩天,
今天才解決電腦無法開機的狀況..

情況大概如下:
1.拆散熱裝置及CPU塗散熱膏.
2.開機有過電,3秒後斷電,螢幕無顯示,
   反覆拆裝測試,有兩次開機正常(以為正常),
   後來又不開機,換一顆P4 1.6G CPU(開機都正常,但感覺慢).
   但常常會出現藍底白字(很快),重新啟動,跳硬碟掃描程式..
   又換回原cpu還是開機有過電,3秒後斷電,螢幕無顯示,
   本以為cpu掛了要結案,但不到黃河心不死.
3.再換一顆P4 2.4GHz 800開機有過電,3秒後斷電,螢幕無顯示,
   反覆拆裝測試,有偶而開機正常,出現開機正常不定..
4.今天將CPU :p4 2.66GHz 512(原以為燒毀),
   裝到桌機上,正常開機.
   回裝 ASUS A2400H筆電後,
   測試正常開機(試了好多次,也不會藍底白字).
5.變壓器已交叉測試正常(有用其他變壓器測試狀況相同)..

想請教大家會這樣的狀況,可能的問題在哪裡?

网友A:
這一組排線先不接.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組排線先不接.再試試看

班長你好
感謝回覆,我明天再試試,
你懷疑的原因是???
目前筆電已正常,可開機.
只是想知道突然這樣的原因,
下次才能一 一排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班長你好
感謝回覆,我明天再試試,
你懷疑的原因是???

我曾經碰過一次類似狀況.不過-沒有去分析原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碰過一次類似狀況.不過-沒有去分析原因.呵呵

今天再開機、
是正常開機、
目前暫不動筆電、
你的寶貴經驗、
下次遇到時再試試看。
感謝你。
其實這台以前都沒有任何問題、
就這次手癢拆散熱器、
連帶cpu一起黏了上來、
讓我過年有事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開機、
是正常開機、
目前暫不動筆電、

如果已經正常.當然就先這樣使用了喔

网友B:
可能只是拆機時動到RAM/HD了,
把RAM/HD重插,或把某支RAM拔起來交叉測試...
也可能是HD壞軌或排線沒插好。

下次當機,要看藍底白字顯示的內容是什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再開機、
是正常開機、
目前暫不動筆電、

就這次手癢拆散熱器、
連帶cpu一起黏了上來、
↑↑↑↑↑↑↑↑↑↑

問題在這兒,凡是CPU連散熱器一起拔出後,針腳的接觸多少都會有問題,
因為原本是用壓迫的方法固定的,你強力拔出後針腳會有凹痕產生,
要多次搖晃後才會接觸正常,所以多次換CPU後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只是拆機時動到RAM/HD了,
把RAM/HD重插,或把某支RAM拔起來交叉測試...
也可能是HD壞軌或排線沒插好。

感謝FLY大提供經驗,
你提到的,我都有做好幾次,
可能這樣才會解決開機問題.

藍底白字顯示太快,
都看不到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這次手癢拆散熱器、
連帶cpu一起黏了上來、
↑↑↑↑↑↑↑↑↑↑

阿三哥 感謝提供經驗,
我也一直檢查針腳有無歪腳,
看起來就還很好...
其實兩天插拔CPU可能超過10次以上..
我會記住這經驗.

网友:
這種Pin腳的腳座都很不耐用的,我常常會用到8pin的IC座做一些project,既使腳座已經使用幾乎是最好的全鍍金正凌精工產品,還是會再插拔8.9次以後明顯變鬆,訊號傳導上是沒問題,只是如果拿毫歐表或者測THD表現肯定是比較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FLY大提供經驗,
你提到的,我都有做好幾次,
可能這樣才會解決開機問題.

系統是XP的話,桌面上我的電腦,滑鼠右鍵->內容
->進階 -> 啟動及修復 按下該處的設定

系統失敗下面三項,把自動重新啟動取消勾選
這樣當機就會保留藍底白字給您欣賞

通常會勾選第一項,寫入事件檢視簿
下方偵錯資訊選取 小記憶體傾印(64K)

這樣就可以用bluescreenview這軟體撈出錯誤資訊來看

win7的話,桌面的電腦->滑鼠右鍵叫出選單->選擇內容
->進階系統設定 -> 進階 ->啟動及修復處設定按鈕

內容同xp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統是XP的話,桌面上我的電腦,滑鼠右鍵->內容
->進階 -> 啟動及修復 按下該處的設定

conbawa大
感謝你,
提供如何查詢錯誤資訊方法,
前天閒閒沒事,
又把作業系統winxp重灌了,
現在應該撈不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