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V開關式電源供應器如何降壓到8V

楼主(2017-01-30):
本人因為驅動步進馬達需要把原先的12V 電供降為8V 於是用電阻15K把分壓電路電(10K)並聯, 12V經過 10K 和 2.55K
分壓給TL431 , 在沒有負載的情況下電壓似乎成立(但是漂動),但是電子負在下就不行了,請問這樣的修改可行嗎?
如何做?  感恩!!

网友:
把R13由10K改成5.6K就可以了

网友A:
1. 已經...用電阻15K把分壓電路電(10K)並聯,  ... = ~ 6 K
    跟Y大 的 5.6K  不會太遠
    大概是 8.5V

2. ...沒有負載的情況下電壓似乎成立(但是漂動),但是電子負在下就不行了, ....
    原設計12V  改到 8V~ 8.5 V
     因此光耦合LED 供應電壓 降了  使得  光耦合LED 工作電流逕入非線性區==> 使 TL431 工作不穩 是漂動原因
     TL431 最小工作電壓  取 2.5V
     光耦合LED 工作電壓  約取 2 V
     8.5V -上述(2.5V+2V) =光耦合 LED 限流電阻的電壓
   光耦合 LED 電流   :  一般取 10mA 偏上些(看光耦合 LED規格)
        原設計 12V - (2.5+2) = 7.5 V
                   7.5V  / 680歐  = 11.x mA

   修改8V~8.5V 後
   8.5V -上述(2.5V+2V) =4V 光耦合 LED 限流電阻的電壓
    4V / 11mA = 360 歐姆   或取 330 歐姆
   你可以 試試 430/390/360  慢慢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已經...用電阻15K把分壓電路電(10K)並聯,  ... = ~ 6 K
    跟Y大 的 5.6K  不會太遠
    大概是 8.5V

SIMON大:
   感恩!! 這推理很有道理,我來試試看,結果在向大家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已經...用電阻15K把分壓電路電(10K)並聯,  ... = ~ 6 K
    跟Y大 的 5.6K  不會太遠
    大概是 8.5V

SIMON大:
    目前更換了電阻R1 12K和R13並聯 R12更換成330R 結果 輸出約7.8V 空載的時候電壓會漂動,負載加上去就很穩定,若是空載時候電壓不會漂那就更棒了!!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
    目前更換了電阻R1 12K和R13並聯 R12更換成330R 結果 輸出約7.8V 空載的時候電壓會漂動,負載 ...

那就反向運作
R1 改回15K和R13並聯
R12 360/390/...470/510 遞增試試 吧...
----------------------

上寫錯...  改降 到 8V  空載漂動 應該是 變壓器繞組原設計 空載是12V
可以試著加上一點負載 (如 ATX 12V 端 會加上2W 電阻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MON大:
    目前更換了電阻R1 12K和R13並聯 R12更換成330R 結果 輸出約7.8V 空載的時候電壓會漂動,負載 ...

空載會飄要加假負載,在輸出並聯一顆220歐姆0.5W試試看,有時跟補償電容C9容值也有一點關係。
光耦合1.,2腳之間應該並聯一顆10K附近電阻才對。

另外,步進馬達要用定電流驅動比較好,定電壓驅動在靜止時設定好電流,馬達一轉動電流值馬上掉下來,速度走不快。

网友A:
關於空載漂動
-----------
在照片三裡 R9(000歐姆) 串接的變壓器繞組 相當於下圖
(轉自LD7535  通嘉網站 http://www.leadtrend.com.tw/tw/product_info.php?id=167 )
我把R9 標出

這個R9繞組 負責提供 PWM IC 啟動後 的 VCC電壓

原設計 輸出12V 繞組空載情況下   被改成 輸出8V
因此 空載情況下  R9繞組 輸出 也會降低
我想  PWM IC 啟動後 的 VCC電壓 不夠用了

本來是可以 降低 R9 電阻值  , 偏偏原設計 R9 是 000歐姆
因此 參考
     原設計 輸出12V 空載情況下 輸出還是有
     A : TL431分壓電阻 ~1mA
     B: 光耦合LED串TL430電流~11mA(這是滿載用上11mA  空載會再低些)

將改成 輸出8V  空載條件 增加一些輸出負載
讓PWM 工作週期 回復到    <<同>>  輸出12V 繞組空載情況
這樣使 R9繞組 輸出 提高 ==> PWM IC  的 VCC電壓 就夠用了

輸出8V 增加負載  我覺得 8~10mA  限流電阻驅動LED 當POWER 指示燈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於空載漂動
-----------
在照片三裡 R9(000歐姆) 串接的變壓器繞組 相當於下圖

SIMON大:
   感恩!! 原來魔鬼藏在細節裡,記得幾年前仿造"修改PC電源成為一般的電供"裡面好像也有這樣的動作就是給5V輸出加裝一個"負載電阻",原來就是這個功用!! 再次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載會飄要加假負載,在輸出並聯一顆220歐姆0.5W試試看,有時跟補償電容C9容值也有一點關係。
光耦合1.,2 ...

YSC大:
  感謝提供建議,我的12V或是 8V 給步進馬達,因為一次提供3個步進馬達 X , Y1, Y2 所以比較不容易使用定電流,不過 所使用的驅動模組應該都是定電流模組!!
  昨天因為使用12V2A的電源供應把它改成8V(應該還是2A)驅動的時候會造成"失步"現象,我使用一般3A的可調整線性電源供應不會"失步"的問題,我使用12V 2.5A 的開關式電供供應給步進馬達也不會"失步"的現象,只與當初用12V給步進馬達驅動模組會過流鎖住的現象,降低到8V就不會的問題,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目前, 雷射使用 12V2A ,而 步進馬達3個 使用 12V2.5A 電源供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謝提供建議,我的12V或是 8V 給步進馬達,因為一次提供3個步進馬達 X , Y1, Y2 所以比較不容易 ...

用12V供應給定電流驅動模組其實定不了多少速度的電流,通常來說至少要40V來給驅動模組才有辦法在高一點的速度還能保持該有的驅動電流,在自動控制上,甚至還經常將110V AC直接整流來提供給定電流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