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560GTX-TI HAWK 觸發不開機

楼主(2017-01-31):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測試該顯示卡 都是500W在測
MSI N560GTX-TI HAWK 過電不開 開機上電風扇抖動一下 在觸發不開機
不知該測量哪個位子

网友A:
上述情況應為後端12短路.理論上應有1個up6282AD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情況應為後端12短路.理論上應有1個up6282AD故障.

大大 是這一顆嗎 UP1981A
板子上找不道up6282AD

UP1981A

UP1981A

网友A:
在板子後面有貼標籤貼紙那的QFN.就鐵殼MOS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板子後面有貼標籤貼紙那的QFN.就鐵殼MOS後面.

謝謝大大 我找到了

貼在標籤後   來去找看看這幾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