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故障是甚麼原因

楼主(2017-02-01):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
我的電視是HERAN禾聯液晶電視HD-32D12
最近畫面一開機顯示不正常,反覆一直跳如下圖各顏色單畫面
我已更換一塊ad板和電源模組,但仍然一樣,可否告知大概是那出問題呢?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這是哪損壞了
感謝賜教

网友:
ad板已更換,那就排除程序及排組問題,先檢查一下屏線是否斷線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