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奔馳怠速起步偶而瞬間熄火.

楼主(2017-02-01):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我的光陽奔馳怠速等紅燈時偶而會熄火,問題是冷車和熱車都會這樣,

都是催油門起步那一瞬間熄火,原本我的超級奔馳起步0~100km只要五秒,這樣變成每次一綠燈

只看到別人的車尾燈我卻熄火在停等線,因為平常有在保養但是這個問題一直抓不到,

量測了電瓶的電壓冷車是DC12.8v,啟動後回充電壓有到DC13.8v~14.5v,但是熱車後的

回充電壓反而變慢了但還是能到DC14v只是要一直催油門,冷車時的回充電壓還比較快一點,

這樣是正常的嗎?附上啟動怠速影片請各位先進幫我看看...

*補充一下啟動前電壓一直下降是因為拉住煞車.

另外我照這張表格量測1~3正常只有4.一次迴路在0.55ohm高於標準值0.21ohm,

一次迴路要查修哪個部份呢?

請問二次迴路的綠色高壓線(有蓋.無蓋)是什麼意思?CDI的接線都是公端子?2pin和4pin.

保養更換:去年底電池故障在路邊時剛換新.繼電器.洩放電阻也換新,12月時火星塞.空濾換新.

网友A:
起步熄火問題,建議先從火星塞/點火高壓帽/空氣濾芯/排氣管,等順序檢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步熄火問題,建議先從火星塞/點火高壓帽/空氣濾芯/排氣管,等順序檢查 !

火星塞、空濾去年底保養時換過了,騎平地沒什麼感覺但是騎上橋加油門時有點拖不動的感覺...

不曉得會不會是電盤內仁的問題...

真的搞不定的話只能在停紅綠燈的時候先跑去關掉隔壁車的電門再跑回自己車,

這樣才能讓別人看到我的車尾燈...XD....

网友:
高壓線更換看看..

网友:
一般數位電表測量低阻值誤差很大,切在最低電阻檔將測試棒端接在一起,大部分不會顯示0歐姆,嚴格來說必須用微歐姆表才量得準確,您量到0.55歐姆應該很正常。

网友:
引擎不順,  不外乎油路或者是點火了

CDI 故障,發都發不動

如果火星塞有換過~

那高壓線+1了喔~

网友B:
如果是一次迴路的問題,您應該會冷車難發

請您說明車子是噴射的還是化油器,由症狀看偏向負壓管有漏或是怠速控制異常

网友:
聽你描述的問題點跟我之前噴射v2車很像唷
是"油路"要清潔了,去大保養一下吧
保養後,又可以讓你飆到100km了

网友:
怠速等紅燈時偶而會熄火基本上主要原因是怠速控制異常,不能依怠速需要調整空燃比或增加旁路進氣

常見狀況不外負壓管破裂真空吸力不足或是怠速控制閥髒污

油路要清潔這算是噴射車的福利,因為油路(包含噴嘴跟油幫)內有異物導致流量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次迴路的問題,您應該會冷車難發

請您說明車子是噴射的還是化油器,由症狀看偏向負壓管有漏或是怠 ...

我的車是化油車,請問怠速控制閥要清潔的話在哪個部位呢?要拆馬桶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車是化油車,請問怠速控制閥要清潔的話在哪個部位呢?要拆馬桶嗎?謝謝!! ...

1.當然一定要拆
2.怠速控制閥噴射的才有,化油器的就不用擔心

网友:
負壓的來源是進氣歧管,原理請您複習白努力定律

順藤摸瓜很快就能檢查完畢

网友B:
高壓線阻抗異常常見症狀為高轉速點火不穩定,您的狀況是怠速異常,如果手中有備料可以試著更換高壓線跟火星塞看看能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線阻抗異常常見症狀為高轉速點火不穩定,您的狀況是怠速異常,如果手中有備料可以試著更換高壓線跟火星 ...

好的,我再試試看,謝謝!!

网友:
聽聲音覺得是怠速太低.起步離合器接剛合上掉轉熄火
可以先將怠速調高一些看是否改善

网友C:
化油器會不會很久沒清過,機油品質太差,也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油器會不會很久沒清過,機油品質太差,也會喔,

化油器是很久沒有清了啦,至於機油都是用Mobile美孚的10w/40,不過2000km才換一次...

网友:
化油器如果斷氣閥或副油嘴油路異常也有可能怠速異常,由於樓主您能分析電路異常,小弟先當作您已清理過化油器

网友:
嘗試清潔化油器 順便檢查岐管 電瓶樁頭或端子檢查看看吧

网友D:
油路問題,化油器或噴射引擎都適用...

------重貼一次------
油路問題大多是油品或油箱本身造成的,

以後油路/噴嘴有問題,不用把化油器拆下來清,加點汽油添加劑就好了!
汽油本身就是有機溶劑,且中油台塑也都有加汽油添加劑,
但可能有什麼雜質溶不掉,才需要再加其他的汽油添加劑。

可以買工業酒精做汽油添加劑,比藥用酒精便宜,(但別買到火鍋用有點膠狀的酒精膏)
但偶爾加一下即可,比例不要太高,也不要常加,免得什麼東東被酒精搞壞。

因為油中的雜質大多就只是水.... 水可溶於工業酒精做為拔水劑,讓油箱裡的水+酒精一起燒掉!

可依照市面上汽油添加劑的比例,約1/1000~1/5000 ,
1/1000 ... 5公升汽油只要加 5cc
1/5000 ... 5公升汽油只要加 1cc
那就加起來除以2好了, 5公升汽油加 3cc

汽油原本就不能給人喝的,藥用酒精是可以給人喝的才賣較貴,
汽油也不會因為加了藥用酒精就變成能喝....
所以,買便宜不能喝的工業酒精,加在同樣不能喝的汽油裡即可!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047&pid=758748

不過,除了化油器的油路.也不排除空濾未清進氣量不足或CDI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油路問題,化油器或噴射引擎都適用...

------重貼一次------

請問大大 像噴霧清潔消毒的酒精可以嗎?
也比較容易取得 用途也比較廣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大 像噴霧清潔消毒的酒精可以嗎?
也比較容易取得 用途也比較廣一些  ...

噴霧清潔消毒的酒精? ...可能可以但要看價格?和酒精度幾%?
若太貴,或有摻東西,或已稀釋....就不划算!
乾洗手的酒精會有點膠狀,且酒精度只有70~75%,比起藥用酒精自己加水,價格沒較便宜,並不太適合。

台糖95度藥用酒精乙醇 500cc賣約60~70元,
粉紅色的工業酒精甲醇 450~500cc賣約25~35元。
藥用酒精/工業酒精在西藥房可能都買得到,
工業酒精在五金百貨賣場也買得到。

若對乙醇/甲醇給車子吃有疑慮,可買一般的汽油添加劑! 只是價格貴不少而已!

PS. 工業酒精甲醇 450~500cc賣25~35元, 1公升就要50~70元,比汽油還貴喔!
且汽油是加上燃油貨物稅+環保OX費+營業稅....每1公升才約25~30元。
所以, 中油/台塑汽油若有加汽油添加劑,都是會增加汽油的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噴霧清潔消毒的酒精? ...可能可以但要看價格?和酒精度幾%?
若太貴,或有摻東西,或已稀釋....就不划算!
乾 ...

感謝大大這麼清楚明瞭的解說

楼主:
目前貌似找到問題點了,是在火星塞蓋的部分和接頭已經產生銅綠導致接觸不佳,

把產生銅綠的線頭剪掉和換新火星塞蓋後目前正常,加速和起步感覺比較有力了,

還有調高怠速和油氣混合比(約一圈半).

火星塞蓋內的銅綠.

接線頭的銅綠.

剪掉銅綠.

火星塞蓋換新.

調整怠速和油氣混合比.

网友:
cdi不穩定

网友F:
進氣岐管換掉就好了,這是奔馳125通病,修過很多台了。

网友G:
容小弟借版面一問:
我的車子是豪邁奔馳GYˊ6車系的。
問題點:可以發動一次,引擎聲轉一下就停了。接著就發不動了。
已做處理:更換火星塞。嘗試起動跟原先一樣,啟動後引擎聲轉一次就停了,繼續嘗試發動可聞到類似汽油味。
再處理:更換高壓線圈組含線、火星塞帽。狀況一樣。

是否該拆化油器來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容小弟借版面一問:
我的車子是豪邁奔馳GYˊ6車系的。
問題點:可以發動一次,引擎聲轉一下就停了。接著就發 ...

請您先測點火跳火狀況

网友:
重複發文,,,自刪

网友:
三角油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容小弟借版面一問:
我的車子是豪邁奔馳GYˊ6車系的。
問題點:可以發動一次,引擎聲轉一下就停了。接著就發 ...

化油器 三角油針換掉就好自己會換100元有找,不會換要整顆化油器換掉,這是奔馳125通病。修過很多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進氣岐管換掉就好了,這是奔馳125通病,修過很多台了。

好的,換過火星塞蓋目前怠速似乎正常,但冷車時的怠速有點快熄火的感覺熱車後則正常,

打算試騎一陣子看看不行的話我會再檢修自動阻風門和進氣歧管有沒有問題,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這問題是化油器三角油針故障,止油止不住,會自己換油針100元有找,不會換就要換整顆化油器,這也是奔馳 ...

請問這個好買嗎,小弟上次三角油針止不住油,油耗22KM/L,最後換1顆中古化油器完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化油器 三角油針換掉就好自己會換100元有找,不會換要整顆化油器換掉,這是奔馳125通病。修過很多 ...

小弟試試^^我現在卡關,化油器以前家裡送修被換成副廠的,而且往空濾那端的螺絲還卡死,現在拔不下來T_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好買嗎,小弟上次三角油針止不住油,油耗22KM/L,最後換1顆中古化油器完修 ...

沒屋頂有賣,要會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試試^^我現在卡關,化油器以前家裡送修被換成副廠的,而且往空濾那端的螺絲還卡死,現在拔不下來T_T ...

固定鉗,萬能。

网友G:
手上的進不去那個空間,得去買尖嘴鉗型式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手上的進不去那個空間,得去買尖嘴鉗型式的了^^"

你說的是鐵束環吧
是否拍張照片 好讓大家看看用何工具較恰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試試^^我現在卡關,化油器以前家裡送修被換成副廠的,而且往空濾那端的螺絲還卡死,現在拔不下來T_T ...

不用管螺絲 . 先把空濾盒固定螺絲拔掉 . 直接拿一起子把他硬推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說的是鐵束環吧
是否拍張照片 好讓大家看看用何工具較恰當

圖來也,圓圈中那個螺絲就是卡死的螺絲 ,上面的十字已經無法卡住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圖來也,圓圈中那個螺絲就是卡死的螺絲 ,上面的十字已經無法卡住起子了。

先噴點 WD-40 到底下的鏍紋處, 等幾分鐘用適當的一字起子試試,
再不成衹能用破壞性剪斷它. (鐵束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圖來也,圓圈中那個螺絲就是卡死的螺絲 ,上面的十字已經無法卡住起子了。

空濾固定螺絲拔掉 . 扁一字直接撬這裡 . 退下在搞束環 . 螺絲沒鏽死 . 鋸一條溝 . 改用一字起子鎖緊

另外空濾好像有破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圖來也,圓圈中那個螺絲就是卡死的螺絲 ,上面的十字已經無法卡住起子了。

直接把束環剪斷~
再去一般五金百貨買白鐵束環來用~

网友(2017-03-11):
小弟問題已解決,近日會另開新文章分享,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