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55U500 55吋LED 面板型號:三星LTA550HJ12 畫面白線條

楼主(2017-02-01):
因比較少維修電視,故發問大家的意見,量測所有電壓都沒特別異常,目前故障狀況如圖,三星面板容易故障,這狀況是否就無法維修了,謝謝各位大家的意見,拜個晚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网友A:
先清排線接頭看看,希望不是面板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排線接頭看看,希望不是面板問題 !

有清潔過,但狀況完全相同

网友B:
邏輯板軟排拔掉一邊,如果畫面一半正常,可以割看看ckv之類的(我沒試過,但是之前有很多類似的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邏輯板軟排拔掉一邊,如果畫面一半正常,可以割看看ckv之類的(我沒試過,但是之前有很多類似的討論) ...

測試結果拔掉任意一邊白線條一樣存在,謝謝你提供的方試,謝謝

网友:
記得去年處理過一台42吋的新禾,也是三星面板,也是同樣的不良現象,最後只能跟客戶說抱歉,退修還他。
如果所料無差,應該也是面板的問題吧

楼主:
看來是面板問題,無解,55吋的好可惜

网友:
量一下T-CON各電壓。

网友:
可修完修率80% 在台中在連絡

网友:
如修復不了,我需要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