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電子開關 光鍵 HS-502C 採用稀有變壓器降壓方式

楼主(2017-02-02):
這次過年返鄉回"阿公"老家,當然就是有些故障的東西待修。
這次看到還蠻少見的"電子切換開關",居然是採變壓器做為供電方式,
不像現都是採電容降壓之方式。
不知酷友是否看過,至少本人倒是首見。
以下供參考:民國76年製造
變壓器是採中間抽頭,10V再經兩個二極體,做全波整流:
再用雙D正反器 HEF4013BP
因用隔離變壓器,相對於容降方式安全多了,只是不知當時售價為多少......

网友A:
小弟也是第一次看到, 一般常見的確都是容抗降壓.

這個設計雖採用隔離變壓器, 但佈線上高低壓隔離間距太窄, 安全可靠度略為打折~

网友:
中間抽頭的整流電路好像都是比較古老的產品在使用,現在買得到的變壓器都很少直接做成CT的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中間抽頭比較費工?

我猜,這是比較有良心的設計師設計的吧~ 變壓器初次級就把整個線路隔離起來了,卡安全

网友:
我有看過也用過,也是在民國70年代,這種變壓器的BOBBIN(繞線框架)是特製的,才能做得那麼薄,矽鋼片插沒幾片,跟標準EI變壓器不一樣。
當時的美術燈都是配這種三段式電子開關。

网友B:
很好奇是什麼東西壞了?標示有5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是什麼東西壞了?標示有5段式!?

它並無故障,只是"阿公"要換成T5雙燈管而拆下。
個人也有此疑惑,只有兩個繼電器,
理應只有4段式,改天有空再來試試那裡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是第一次看到, 一般常見的確都是容抗降壓.

這個設計雖採用隔離變壓器, 但佈線上高低壓隔離間距太窄, ...

的確...一次測與二次測如能隔開(一邊在上一邊在下),
安全性就相對提高許多....

网友:
印象中在我年輕的時代,使用電容降壓方式的產品我只看過一種,那就是手提式的手電筒,其它都是使用傳統變壓器方式,當然也有可能是我沒注意其它也是利用電容的產品,其實有一個變壓器隔離市電,對後面的電路是安全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是什麼東西壞了?標示有5段式!?

我猜,四段加一段燈全關!所以是5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四段加一段燈全關!所以是5段!

降子啊!有灌水的嫌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