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3W 省電燈泡之維修

楼主(2017-02-02):
此省電燈泡拆開之後,首先就是那兩顆"激凸"的濾波電容,
換下後電壓出來了,仍無法點亮。
既然電壓有出來就往後半部查起,燈絲無斷,兩顆13003 NPN電晶體正常,
各高壓電容也無斷路或短路,再來應就是這顆DB3(DIAC),
先測正反向電阻,1K檔(正常)
再來測正反向轉折電壓(採市電110V串聯)
似乎正反向轉折電壓不對稱
110-77=33V
110-83=37V
換上拆機料後即正常點亮,這也是首次只因正反電壓不對稱而不工作。
換下之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拆修過很多, 還真沒遇過這顆掛點的...

网友A:
原來省電燈泡還能打開來修,很好奇撬開來的過程,以前處理過幾顆家裡的一撬就東一條裂痕西一條了

樓主的電表沒看錯是Sanwa CX506a吧,1K檔的電壓有將近12V(9V+1.5V),很適合拿來檢查各種二極體和低壓Zener,我的最愛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省電燈泡還能打開來修,很好奇撬開來的過程,以前處理過幾顆家裡的一撬就東一條裂痕西一條了

樓主的 ...

CX506a沒錯,但好像1K檔的電壓應只有3V,
而10K檔就具有12V了,的確較適合來測電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省電燈泡還能打開來修,很好奇撬開來的過程,以前處理過幾顆家裡的一撬就東一條裂痕西一條了

樓主的 ...

搜尋下有蠻多位酷友有拆解的教學。
而本人是靠這把水管鉗
首先第一步先解焊
第二轉開螺栓頭
最後憑感覺使力壓開蓋子,一般都不會破壞到,但有時也會遇到已脆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尋下有蠻多位酷友有拆解的教學。
而本人是靠這把水管鉗

感謝picco大的教學,今天才知道拆燈泡前必須要解焊,怪不得以前都修不好,不是本科出身這種細節常常會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CX506a沒錯,但好像1K檔的電壓應只有3V,
而10K檔就具有12V了,的確較適合來測電晶體 ...

對對我之前看錯了確實是10K檔才有12V,比起手上數位電表的兩顆電池3V誤判的機會少多了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拆這個要小心手套要戴好,上次用扭的燈管破了,見紅!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