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林內牌RTS-1ND單口瓦斯爐煮(熱)過以後就很難點火

楼主(2017-02-02):
請教一下,
家中這個單口瓦斯爐(使用桶裝瓦斯,沒電池),
第一次按壓點火很好點,一點就著,
煮(熱)過以後,若熄火後想馬上開,就很難點火,因為點不著有微量瓦斯味傳出來.
若是待它冷卻後,卻點火正常.

請問是探針型「熱電偶」損壞嗎??還是其他問題??
已經有打開看過內部,但不確定是哪個故障.

型號:林內牌 RTS-1ND 傳統式日本進口銅爐頭單口瓦斯爐

銅爐頭.
不鏽鋼爐體.
壓點式點火.
熄火安全裝置.

网友:
請遵守這版規: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例如︰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請勿用"救救我"、"我該怎麼辦?"、"某某人請進"、"急"等籠統或點名方式標題。
   "發表:及"回覆"請使用標準中文,禁止使用方言、土語、注音文、符號文或火星文等,
   若有錯別字或文不達意情形而妨礙他人閱讀者,將移至回收區或逕行刪除

网友A:
大都好像都ˊ是冷機不好點藍白拔起來用除鏽油噴一噴插回?

网友B:
可以改成
瓦斯來>點火>著火
也就是取消安全裝置(熱棒安全裝置)
怎麼改取消安全裝置就有請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成
瓦斯來>點火>著火
也就是取消安全裝置(熱棒安全裝置)

好像是把熱電耦外殼鐵線給剪了?

网友C:
那您可以这样,用明火去点点看,如果能点着,说明燃气通路,估计是点火电路有问题;不行,那说明热动力阀有问题。

网友D:
您都打開上蓋了,請您
1.症狀再次發生時,看看轉下旋鈕點火時,點火針是否有閃電
2.有閃電出現,熱電偶藍白2色插頭拉開清潔接點再裝回或是轉一轉,再試試能否點著
3.不行的話,熱電偶藍白2色插頭拉開,接頭接三用電表直流電壓檔,熱電偶用打火機燒一下,看看是否有電壓讀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您可以这样,用明火去点点看,如果能点着,说明燃气通路,估计是点火电路有问题;不行,那说明热动力阀有 ...

點不著時,會聞到瓦斯味,所以我可以認定燃氣通路看來應該OK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都打開上蓋了,請您
1.症狀再次發生時,看看轉下旋鈕點火時,點火針是否有閃電
2.有閃電出現,熱電偶藍白 ...

你的檢查步驟,我倒是沒做過,
晚上回去試試
謝啦

ps.只是印象中我好像都沒看到閃電
即便他可以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都好像都ˊ是冷機不好點藍白拔起來用除鏽油噴一噴插回?

我剛好相反是熱了以後不好點,所以很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都打開上蓋了,請您
1.症狀再次發生時,看看轉下旋鈕點火時,點火針是否有閃電
2.有閃電出現,熱電偶藍白 ...

問題解決了!!

我按照各位的建議慢慢過濾
1.瓦斯先確定有出來.
2.點火針是在面板下方,沒拆面板,點火時是看不到閃電.我確認過有閃電.
3.用電錶量測藍白線,冷機時阻抗接近0歐姆,熱機時(用打火機來驗證)會慢慢增阻抗,我看到有60毆姆以上,所以我推測探針型「熱電偶」沒壞掉.
不過正確應該是量DC電壓(爬文是說有13mV)..我這個是錯誤示範,直接使用電阻檔位(這是不對喔)..

4.剛好看到測探針型「熱電偶」,有積碳,記的之前有看過類似文章,這樣好像會傳導不良,就拿刀子刮乾淨一點,結果問題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