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瑞軒 E321VL 32吋電視畫面左右顛倒

楼主(2017-02-02):
VIZIO瑞軒 E321VL 32吋電視有時畫面左右顛倒,有時會無畫面,但幾天後重新開機又畫面正常,問題重覆循環發生.請問是邏輯版問題嗎還是LCD面板問題?板子插槽都重新插過了.

畫面左右顛倒

畫面左右顛倒

网友:
感覺主機板問題    建議拆下去....上傳圖片   方便大家幫忙判斷

网友:
我記得這機器不是有五年保固嗎? 要不要先查查過保沒?

网友:
畫面左右顛倒,有時會無畫面,但幾天後重新開機又畫面正常,問題重覆循環發生.
這問題頭一次看見,應該是主板的問題,
如果無法出保固的話,就拆機看一下吧 !

网友:
板子插槽都重新插過了
就算是保內也失效囉

楼主:
電視100年買的,已經過保.電視使用率不高,拆開看過板子無明顯過熱燒毀痕跡,目前電視正常畫面可看,如果不是面版問題,我會上網買二手邏輯板在測試看看,謝謝.

网友:
邏輯板+1 感謝分享

网友A:
此篇是問題求救文
真不知在 謝謝分享 甚麼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篇是問題求救文
真不知在 謝謝分享 甚麼 ?

灌水文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