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32吋 SINHO 090-630675-10

楼主(2017-02-02):
這塊板子 有幾台 32吋都是同一塊   已經先換過 OB3350CP  LED  IC  還是沒反應   有另外一顆 UTC6N10G 還沒測試  目前 LED電出腳  上電未開機 測試電表 約40V 開機會禿然跳到100多 慢慢降到40

网友:
不就燈珠有問題啦

网友:
我遇到都是燈珠的問題~

网友:
我也都是遇到阿珠

楼主:
燈珠 0科會亮的   難道 是  因為電壓 太高  全燒壞?     版上有人有 這螢幕  拆燈珠 圖?

网友:
這台應該有3條LED背光燈條,每條有6顆LED燈珠,共18顆LED燈珠串聯而成。若其中一顆燒斷,背光就不亮。背光是用定電流電路電壓會自動調整。每顆LED電壓約3V左右,這台記得好像定電流4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