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盤內的電源供應器二次側斷路器如何選用?

楼主(2017-02-03):
現有設備條件如下
1.一個240W 10A輸出的POWER
2.正極輸出至兩個6A的斷路器(B curve;各廠牌的Z curve幾乎都是期貨)
3.兩條0.25平方的正負極發生短路

問題:
  正負極短路時POWER的輸出端不會停止輸出而是持續輸出額定的110-150%也就是11A至15A,此時15A只達斷路器額定的250%,B曲線跳脫時間將會落在10-30秒之間,此時承受15A的0.25的平方電線,運氣好直接融斷但更有可能的是融斷之前外皮已經燒起來了,也有實驗過用6A 快融保險絲也有一定的機率會一二十秒才融斷,也有想過用Z曲線的斷路器可是跳脫時間也是落在0.005-30秒,萬一運氣不好就有可能二十幾秒才跳脫。
  要避免這個現象是否只能把斷路器兩個6A換成3個4A(或更小的2A'3A)的方式讓短路電流可達到斷路器的250%甚至300-400%就有可能在幾秒內跳脫,
或者直接把POWER改成480W 20A那短路電流就會達斷路器的333%-500%也能讓跳脫時間提早,可是這樣子POWER的有些0V靠近輸出端的線就必須改成2.0mm平方以上。

勞煩各位先進解惑

网友A:
斷路器是根據負載與環境而決定的
0.25mm=30Awg 這麼細的線用0.5A的保險絲就好
或是你把整個計畫都貼上來吧 我認為應該還有其他要改的地方 要評估一下

网友:
整個問題就出在0.25平方的的導線上,電線太細內阻高,短路時無法集中火力在保護裝置上,要先檢討為何會讓這麼細的電線流過這麼大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路器是根據負載與環境而決定的
0.25mm=30Awg 這麼細的線用0.5A的保險絲就好
或是你把整個計畫都貼上來吧 ...

抱歉我可能沒表達清楚,兩條0.25的線只是整台機器中上千條電線的其中兩條,因為有些三線式sensor的線徑就差不多是0.25平方,所以我才會以0.25舉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我可能沒表達清楚,兩條0.25的線只是整台機器中上千條電線的其中兩條,因為有些三線式sensor的線徑就 ...

那就要類似汽車分電盤的做法,不同的線徑經過不同的保險絲。
也就是說,供給sensor的電力不應該那麼強,強到會把該迴路的電線燒掉就是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類似汽車分電盤的做法,不同的線徑經過不同的保險絲。

因為一台設備的信號線少則數百條多則數千條因為sensor有可能數十顆至上百顆都有可能,所以實務上每一條線要經過不同保險絲應該是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一台設備的信號線少則數百條多則數千條因為sensor有可能數十顆至上百顆都有可能,所以實務上每一條線 ...

限流裝置不一定是保險絲,這問題一定要克服,要不然是很危險的狀態。
如果總是說線數太多無法做保護,那只能讓它繼續燒吧。
您原先斷路器的保護方式,對0.25平方的電線而言,跟沒保護沒兩樣。
即使買得到Z曲線斷路器也沒用,因為線太細阻抗高,短路時電線會先累積大量熱量而脫皮、破壞絕緣…

网友:
感測器耗電應該不重吧?
看看單顆感測器耗電多重
用分組方式供電或是串電阻在每條線路上
以達到保護功能
否則就只能讓他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裝置不一定是保險絲,這問題一定要克服,要不然是很危險的狀態。
如果總是說線數太多無法做保護,那 ...

線數太多無法無法逐一做保護,是真的實務上不可能這樣並不是推託之詞喔,完整的保護功能其實我在主文中已有提到,但我怕我是否有疏忽了什麼?抑或者是有更好的方式。

winrar070
感測器耗電應該不重吧?
看看單顆感測器耗電多重
用分組方式供電或是串電阻在每條線...

是得沒錯目前就是以多個斷路器進行分組供電

引用 网友B:
您原先斷路器的保護方式,對0.25平方的電線而言,跟沒保護沒兩樣。
即使買得到Z曲線斷路器也沒用,因為線太細阻抗高,短路時電線會先累積大量熱量而脫皮、破壞絕緣…...

的確一開始的6A確實是用錯規格了,所以我也在文中提到了改善方式也確實是有效的,還有逐一保護真的很難也沒人這樣搞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線數太多無法無法逐一做保護,是真的實務上不可能這樣並不是推託之詞喔,完整的保護功能其實我在主文中已 ...

大量的sensor以集中供電方式才會導致遇到的問題,也就是對單一個sensor導線而言電源可提供的電流太強。
可以考慮以若干個sensor共用一組限流裝置,如每個sensor耗電50mA,以10個為一組共用一個限流裝置,這個限流裝置最大電流量為1A,則任何一個sensor短路時最大電流就是1A,0.25平方的電線應該是ok的。

限流裝置最好是電子式的,動作速度比較快,短路排除後也可以自動恢復。

以斷路器來保護sensor電子導線似乎不是很理想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量的sensor以集中供電方式才會導致遇到的問題,也就是對單一個sensor導線而言電源可提供的電流太強。

新手會員無法及時回復請海涵

抱歉一開始可能我沒說清楚,劣者所從事是屬自動化設備的電控人員,無設計電子電路之能力都是買市面上既有電控元件逕行使用,所以目前業界所見的過載短路保護還是以斷路器或保險絲居多
關於您所提到的限流裝置倒是一個好方式,市面上買的到這種電控元件嗎?或者是要子己買IC lay板子?
但有另外一個問題自動化設備有時候發生短路是因為電線架設在往復移動的機構上所以導致破損短路,此時限流裝置的自動恢復是否與此現象有矛盾的地方?

网友C:
就我以前修過的自動機台來說 , 外國機台 (日本)( 荷蘭) .... 也都是用模組化 , 一個模組就20 ~ 30 個

感測器 , 共用一個保險絲 , 區分 input 和 output ,  如此不但可以有效保護 , 而且查修方面也比較方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以前修過的自動機台來說 , 外國機台 (日本)( 荷蘭) .... 也都是用模組化 , 一個模組就20 ~ 30 個

感測 ...

目前我也是用類似這樣子的方式,盤內直流元件一個斷路器,盤外sensor一個斷路器,盤外直流馬達再一個

网友:
30awg線徑來說能承受1~2安培左右
所以可能要挑2安培內的保險絲或斷路器

但要試試看,分組供電
一次10組或20組感測器會不會造成過載而跳脫
只要線路可以承受的範圍內既可

网友D:
其實你說的狀況讓人很難理解,我在猜你的POWER 應是SWITCH POWER, 這程POWER 本身就有自我保護.
一般來說,他的外部情況通常會有二種,一種是大電流輸出,一種是短路.當大電流輸出超過POWER 的負載量時則會POWER DOWN, 以24V來說,他有可能會來到15或16V,而造成控制系統的不穩,這時你要去考慮你的負載,或供應的瓦數.另外一種就是外部短路,如果當POWER瓦數夠大.如果短路造成小電流漏電,也只是造成POWER DOWN.如果大電流則 POWER 會自已裁斷或是燒毀自帶的保險絲.所以在實務上來說,其外部的無熔絲開關通常是分類你的外部功能或控制區塊來配置,讓你在遇到電氣狀況時有一個方向可以依循查修.

如果是220V的動力線,除了一個總電源開關以外.其餘也是依照分類配置.千萬不要把小負載直接串到大容量的保護上.我就遇過一個類似例子,一個75A的保護器上接了一個1/4HP馬達,結果馬達欠相時,造成高溫燒了馬達且連電線都著火了且把電線熔斷.但因為在電線熔斷前這個電流對75A來說根本只是在它的安全範圍內根本不會跳脫.
所以一般的機台來說如果你的分門別類的保護做的好基本上那些保護時間都足夠.不然就去使用防爆保險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你說的狀況讓人很難理解,我在猜你的POWER 應是SWITCH POWER, 這程POWER 本身就有自我保護.
一般來說,他 ...

  如附件所示的確是switch power沒錯,但這種power各家的短路保護好像都是會持續輸出額定電流的110-150%並不會停止輸出,我有實驗過也確實是如此,當正負極短路時會變成CC MODE持續輸出額定電流的110%-150%,問了幾家廠商得到的也是這樣的回覆,好像比較少短路時會停止輸出的型號。
  至於1/4HP 搭75A的斷路器,看來是連thermal relay都沒裝才會這樣,分門別類的保護是一定要做的沒錯,但有時就是受限外在因素變成很麻煩但又不能不做,所以想說是否有既安全又方便的做法?

93.64 KB, 下載次數: 45

power 型號

352.23 KB, 下載次數: 41

power 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