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貼片電容代用

楼主(2017-02-03):
這電容在手機主板電池印腳附近拆出來,因不開機,檢查發現電容短路,
請教在癈板拆個一樣大小電容可以代用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1. 加個照片 <<這電容在手機主板位置>>  有助分辨

2. 可能是電源濾波用   先依你想法試試   有機會OK  最差情況不會更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加個照片   有助分辨

2. 可能是電源濾波用   先依你想法試試   有機會OK  最差情況不會更糟 ...

電池引腳正負短路,查了圖中{紅圈)電容打通了

网友A:
  廢板拆個一樣大小電容    應該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廢板拆個一樣大小電容    應該是可行的

网友B:
要找廢版的電容  最好在電源處理那邊找     如果有電容表更好  10uF以上應該都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找廢版的電容  最好在電源處理那邊找     如果有電容表更好  10uF以上應該都合用 ...

你好
主板圖中紅線電容量有15UF,估計那顆壞應是相同容量,
但廢板沒有10UF以上容量,只有2UF可以代用嗎?

网友:
還是得分析一下電路看看用途吧?如果是一般電源部又有穩壓的話只有2uF"應該"還可以,其他電路就得視情況了

楼主:
找到個5UF電容裝上,可以開機了

网友:
他只是濾雜訊,不裝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