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基BenQ V2200Eco 22吋LED液晶螢幕暗屏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7-02-03):
這台明基BenQ V2200Eco LED液晶螢幕.故障情形是暗屏.無背光.

依稀看得到影像.只是很暗.

液晶螢幕型號:BenQ V2200Eco

拆機.

發現異物.

這可憐的小動物.不知電死多久了.都已成乾屍.

驅動板.

電源升壓板.

劣質小C看起來正常.

還是全換藍波萬的.日系一線優質小C.

這升壓板GG了.

查閱面板規格書.找出LED燈條腳位定義.

卸下升壓板.並請出升壓公板.
這款公板有多種腳位規格可供選擇.

看起來一點違和感也沒有.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感謝分享。
大大挖到恐龍化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大大挖到恐龍化石...

是啊!它的家人還在等著它回家呢.

网友B:
請問這公板的輸入電壓範圍是多?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公板的輸入電壓範圍是多?謝謝你

6-20V

有需要可找烏骨雞學姐代購:
史上最強SS款 LED通用萬能恒流板 通用LED升壓條 支援12種定義
LED優點很多,不必一一贅述諸如亮度好壽命長低壓安全耗電低等等。。。
但是讓人頭疼的一點是:由於廠商採用不同標準介面,這樣搭配起來的板定義很複雜。本款LED升壓板,集合多種常用LED定義,幾乎可以通吃常用LED常見定義,實乃維修師傅測試點亮LED燈條,適配LED燈條,大批量改裝LED燈條之首選。
注意:【並不包含3顆為一組的,9V的降壓方案燈條,其為非常規LED。所以請正確理解萬能】
支援定義:

單雙12pin軟排介面:-5+2-5;【接單雙燈均可】
單雙10pin軟排介面:-3+4-3;【接單雙燈均可】
單雙10pin軟排介面:-4+2-4;【接單雙燈均可】
單12pin軟排介面:+3-9;
常用6線介面:-2+2-2(三星6線);
常用1.0規格6Pin軟排介面:-2+2-2;
常用2針介面:BH2.0
常用標準燈管小口介面:BH 3.5小口  【接單雙燈均可】
輸入電壓: 6-20v
支持尺寸:15-24寸
大小:12*3cm

配線包含:
配7條線:12pin軟排*2;10軟排*2;6pin軟排*1;6針線*1;輸入線*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highlight=l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6-20V

有需要可找烏骨雞學姐代購:

如果大過20v,有其他公板嗎?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過20v,有其他公板嗎?
謝謝你

可以降壓處理或隨便找電壓點.6-20v應該很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過20v,有其他公板嗎?
謝謝你

降壓處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壓處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59-1-1.html

感謝你,,我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降壓處理或隨便找電壓點.6-20v應該很好找.

一般就5v給ad,另一個就隨機?12~28v
謝謝你
我看下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