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個異想天開的問題

楼主(2017-02-04):
想請問一下板上的電路量測高手

小弟有個異想天開的問題 希望問了不要笑我 因為這也沒有圖片 我也不知道如何表達

就是

一般電路板上都有走線 我想請問 能用示波器 或是電表 或是歐姆定律等 粗略的計算 某一條走線的阻抗值嗎?

這想法會不會是很白癡的問題

但我真的想學如何測量pcb走線的阻抗

以上 希望不會是太白癡的問題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网友:
這問題很正常喔,Layout電路板都要考慮的因素,若是測量直流電阻可以用微歐姆表,交流阻抗就比較複雜。

网友:
我還以為你想問要怎樣才能把到學姊....

网友A:
兩種
1.        直流阻抗 用 mΩ表搭以四線式量測法 ,
    正式稱為開爾文四線檢測(Kelvin Four-terminal sensing)
    開爾文四線  關鍵字搜尋:   https://www.google.co.th/webhp?s ... +%E5%9B%9B%E7%B7%9A

可以搭配測試治具 做高速量測
   測點數/量測速度 / 測試點PAD SIZE VS 探針  是 量產效能採購指標

2. 交流阻抗 用TDR時域反射法量測  ; 也人有用 NA網路分析/阻抗分析儀 比較慢
    只能抽測  波形判定  需要點底子
     不然 只是個 數字
    網路上 找一下 << TDR 阻抗测量 >>  TEKTRONIX 出的技術文件  是簡體中文  可以翻一下
   我就不多說了  如果有興趣可以翻找 英文版  圖片較清晰 (簡中版 翻製英版  圖片)

TDR/NA  是頻寬很高的儀器  前端信號模組自然不惶多讓
本機多為 60~80 GHz    TDR模組 20G 以上

那些抗靜電的電子零件如 TVS 因雜散電容 影響 系統頻寬 關係
因而不得使用  所以非常容易被靜電破壞
我認識的圈子  還沒有誰能逃過

-----
有趣的是 當你向 那兩家儀器龍頭
問說它們的TDR 系統 量出精密度/誤差
沒人敢白紙黑字 出正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種
1.        直流阻抗 用 mΩ表搭以四線式量測法 ,
    正式稱為開爾文四線檢測(Kelvin Four-terminal sens ...

阿~~~~
完全看不懂阿
simon大師 我在好好上網google一下您說的關鍵字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
完全看不懂阿
simon大師 我在好好上網google一下您說的關鍵字好了

蝦毀…我打字到手指打結關節扭傷眼結膜紅腫   …看不懂
現在還是上班時間
下班我再 翻翻 有無細節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蝦毀…我打字到手指打結關節扭傷眼結膜紅腫   …看不懂
現在還是上班時間
下班我再 翻翻 有 ...

Siomon 大
對不起啦
你說的這些我真的都沒聽過 所以才會問這些白癡問題
我有上網看了一些你打的關鍵字 還是不太懂
我在好好研究一下這些東西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omon 大
對不起啦
你說的這些我真的都沒聽過 所以才會問這些白癡問題

先研究 直流阻抗  mΩ表搭以四線式量測法
使用 mΩ表 (微歐姆表 ), 不是說銅箔線路屬於mΩ  ,  而是有問題的差異 都在數mΩ 變化
四線式量測法  是為了去除探針纜線差異

TDR...就聽聽就好  知道那麼回事  這屬於微波領域
          打一個電波信號  經過 介質傳輸 反射回來後
         觀察 時間差異(長度)  與 反射波型質量估量信號路徑的質量現象

网友:
https://www.saturnpcb.com/#page=page-1
這是 PCB的入門基礎..參考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蝦毀…我打字到手指打結關節扭傷眼結膜紅腫   …看不懂
現在還是上班時間
下班我再 翻翻 有 ...

沒白費時間啊!一大堆潛水的都浮上來按讚了........

网友C:
去買個幾台儀器回來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買個幾台儀器回來就懂了

這... 專炸大師 我還是多賺點錢再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研究 直流阻抗  mΩ表搭以四線式量測法
使用 mΩ表 (微歐姆表 ), 不是說銅箔線路屬於mΩ  ,  而是有問 ...

Simon 大師 就依照你說的方式循序漸進了解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去買個幾台儀器回來就懂了

豪氣....SIMON喜歡
----------------------

TEK DSA8300 數位取樣示波器  官網起始價格 NT$ 1,230,000   應該能殺一些折扣
     TDR 80E04        取樣模組;雙通道,20 GHZ 配備 TDR 電子取樣模組  大概 NT$  3X0,000
探棒兩種(差動/特性) + 纜線  也要 NT$    2X0,000

网友A:
TDR測試儀簡介
http://www.dlqyw.net/down/soft/% ... %AE%80%E4%BB%8B.ppt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Test Methodology      -  Intel   January 2000
Intel impedance test.pdf (1.19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豪氣....SIMON喜歡


那還是去開一間公司好了    或是混入做電子檢驗的公司去長見識好了n_0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還是去開一間公司好了    或是混入做電子檢驗的公司去長見識好了 ...

專炸大開一間 可否請小弟去學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R測試儀簡介
http://www.dlqyw.net/down/soft/%E5%9F%B9%E8%AE%AD%E6%95%99%E6%9D%90/%E8%AE%A1%E9%87%8 ...

了解了 我在學習中
謝謝simon大師

网友D:
我看來....這是異想天開的事沒錯

走線電阻/阻抗 這問題是 物理基礎學問 問題...
大概只有幾種情形,有需要真的去測出來或討論...
用的都不是一般簡單用到儀器與設備,當然價格更不是一般...

1. 學 物理/電子學 原理時...
  一般是在學校教學會討論到....
  大概就是 歐姆定律, 電阻R=電阻材料係數(ρ)×長度/截面積

2. 洗PCB電路板 廠商
  一般都會在 板邊 有特定長度,線寬,間距,....來做特性測試

3. 研究單位...
   研發新材料或新持性上....

4. 少數特定應用上
  小阻值(毫/微 歐姆)用在大電流上...

說說 你用在那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來....這是異想天開的事沒錯

走線電阻/阻抗 這問題是 物理基礎學問 問題...

jason 大 我沒有用在哪方面 只是想學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