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鵝頸龍頭怎麼拆?

楼主(2017-02-04):
這種類型的是不是無法拆,
裡面沒有止付螺絲,
轉下把手就卡著了

楼主:
原來要慢慢敲,就敲出來了。
不過傷痕累累就是了
網路上找過了都是20齒,
偏偏這一顆是25齒,真是夠難找的

网友:
是漏水嗎?
如果是請參考
ysc大 http://ysckyy.blogspot.tw/2010/11/blog-post_2203.html
或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19-1-1.html
分解後清水垢試試, 再不行就換零組件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