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要去哪裏買可以解旱IC的烙鐵呢?

楼主(2017-02-04):
家裡面老爸買的那些五金行烙鐵,因為頭太大了,無法精準地對準電路板,來解旱IC。

我地他們學校有發給他們那種頭細細的烙鐵,好像可以拿來解焊,可是他又說瓦數不夠,只有30瓦,沒辦法解焊。

請問那要去哪裏買這種頭細細的高瓦數烙鐵呢?另外YOUTUBE也看到有人用熱風槍解焊,可是老弟說用那個電路板會燒掉。

网友:
不知道你要解焊的是哪種IC呢?DIP封裝還是SOIC呢?
焊錫是無鉛還是有鉛也有差喔

楼主:
我剛剛用po上來的那隻工具解焊ic晶片,解果等了快半小時,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看來應該要去買一隻熱風槍了,看youtube影片,他吹個30秒就輕鬆拿下來,我都搞好幾個小時了還沒輒,看來應該是工具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用po上來的那隻工具解焊ic晶片,解果等了快半小時,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看來應該要去買一隻熱風槍了,看 ...

對於 "貼" 在板子上的電子零件, 用熱風槍是比較好處理的!

但熱風槍的使用, 是需要經驗的!
建議樓主買到熱風槍後, 先找一片不要的板子做練習!
習慣了熱風槍的 風力/熱力 後, 再進行板子的維修!

PS:
牛第一次用熱風槍.. 板子上RAM的顆粒被牛吹跑了...
以上的經驗, 來自於修壞了一片板子..

楼主:
原來  謝謝你的意見

我問我弟  他說熱風槍只能用來弄熱縮軟管

他說這種都是要靠經驗才知道  所以她也不會

看來我應該是家裡面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技術的人

上次去修電腦主機按鈕的時候  大概是3年前

那個修電腦的阿伯,他的工作室裡面也是擺了好幾隻熱風槍诶

難怪需要那麼多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  謝謝你的意見

我問我弟  他說熱風槍只能用來弄熱縮軟管

樓主的帖子必需要用 "回覆" 功能, 才能回給你要回的人!
不然, 如果不是刻意的進來看帖, 那有可能會得不到回應的喔!

熱風槍很好用! 用到出神入化的人, 可以直接做BGA晶片!
但還是那句話... 要 適應/了解 你的工具後, 一切才能上手的!

网友:
來了這地方,烙鐵,不知不覺買了很多支了

楼主:
我倒是不太想買烙鐵

因為都有熱風槍了

可是考太久之後PC版上面鍍的金膜好想也被我烤裂掉了,充其量最後,好像也只是把這塊板子弄到便報廢而已。

网友:
你的方法不對  要多摸索    你碰到的人也不是在這個領域的能手  聽聽就好
熱風槍只要是恆溫的 可控制風量的  出口氣流適用  就可以用於解焊IC 或是SMD 元件

IC解焊起跳4隻腳  對新手而言有點難度

先試著解焊電阻

以及那隻焊槍不能用 受損很嚴重了     要用30W 烙鐵   有鉛銲錫來練習
首先要先知道你的地區 哪邊有電子材料店

网友:
焊接教學PDF
上頭的PDF檔寫很詳細,焊錫別買錫筆。
我會建議買TQ95(兩段式加熱),熱風槍也是只怕功率不足。
有些SMD零件可以透過銅線當作adaptor,同時對每隻腳加熱,更容易解焊不傷IC與PCB。
SMD Soldering Iron adaptor
SMD解焊不需特殊工具
你還是沒有說清楚要拆的IC封裝型式!

网友:
我覺得 熱風槍可加熱到350-370度
搭配底部加熱(電暖爐)
從smd零件到BGA 都能處理個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