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塔與抽水馬達之間問題

楼主(2017-02-04):
由於家裡原本三.四樓沒在使用
過年在大清掃時
三.四樓沒水可用

於是請水電來加裝抽水馬達(裝在一樓廚房)
剛好對這個也不是很懂,幾個問題問問

1.如果水塔在四樓頂樓,不裝抽水馬達的話,水不是一樣也可以送到水塔
只是比較慢而已,這樣是不是也會水壓不夠導致三.四樓沒水可用?

2.水塔的水位開關,要怎麼讓抽水馬達知道說水位以滿不要再抽水了
這樣是不是要拉個開關給抽水馬達?

3.雖然抽水馬達有另外做個開關,但有必要再弄個溫度開關,防止空抽過熱?
還是說這種機型有保護裝置?

楼主:
第2項我想通了

水塔沒有水位開關
應該是像浮球進水
等浮球到一定水位後,抽水馬達就感應水位沒壓力就停了

网友:
1.如果水塔在四樓頂樓,不裝抽水馬達的話,水不是一樣也可以送到水塔
只是比較慢而已,這樣是不是也會水壓不夠導致三.四樓沒水可用?

一般來說,單靠自來水的壓力可以送至20公尺高左右的地方(自來水壓力最低約1.5 kg/cm2),但是水流太慢了 加上附近可能有用水大戶 水壓力可能會下降太多 導致無法自己留至水塔內
水龍頭的水一般都是由水塔流下來的,只要水塔有水 水龍頭就會有水。

2.水塔的水位開關,要怎麼讓抽水馬達知道說水位以滿不要再抽水了
這樣是不是要拉個開關給抽水馬達?

滿水停止開關有很多種,最常用的是浮球開關、壓力開關(下圖)...
壓力開關,一般搭配壓力桶使用。

3.雖然抽水馬達有另外做個開關,但有必要再弄個溫度開關,防止空抽過熱?
還是說這種機型有保護裝置?

加壓機需有漏電斷路器(含過載跳脫),若是怕空轉燒毀的話 可以加裝水流電磁閥、溫度開關(如圖)...
溫度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2項我想通了

水塔沒有水位開關

水塔裡面通常都裝2種開關...
一種是如3樓大大所說的壓力開關(下方掛著兩顆浮球...可調高低水位)
另一種直接裝在水管出水口(如沖水馬桶的裝置..滿水時..強迫停水)
當壓力開關故障時....另一個開關會因水位上昇而直接停水
以防水位上昇而溢出水塔

网友A:
水塔內進水口有浮球開關(就像馬桶水箱內那個),避免滿水溢出....

抽水馬達的啟閉靠水塔內的浮球水位開關控制,當桶內水位降低到一定程度時
兩顆裝水的浮球失去浮力,靠自身重量拉動開關導通,抽水馬達就開始泵水。

加壓馬達的運轉則是靠供水管路內的壓力,馬達本身有壓力開關當壓力降低馬
達運轉(如開水龍頭)...

屋內供水管路大致上有直接供水/間接供水,一樓用水有可能上述兩種兼具,一
樓以上應該都是透過水塔間接供水,水塔內有水屋內就有水~樓層越高水壓就低
些,二樓水壓最大(供水管路無加壓系統狀況下)...

如果你家那區域的自來水水壓高是有可能馬達免轉就自動補水入水塔了,但是萬
一管路調整過、夜間減壓供水就必須靠馬達了....家中用水人口也會有影響。畢竟
要補充的大過消耗的才不會趕不及用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塔內進水口有浮球開關(就像馬桶水箱內那個),避免滿水溢出....

抽水馬達的啟閉靠水塔內的浮球水位開關控 ...

我家夜間水壓高,
都是自動補水進水塔.
10年了馬達動過幾次而已.

pigmouse168大
你家的水塔不就都沒有蓄水
有蓄水會比較好,
至少不會常常喝到有漂白水味的水,
也不怕停水.
但要記得每年洗水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夜間水壓高,
都是自動補水進水塔.
10年了馬達動過幾次而已.

我家之前也是水壓大到會爬上四樓頂的水塔,後來不知道是附近重劃區防屋蓋多了
還是水壓調整過,就偶爾幾天會免開機。不過我家用水量少....有上去應該多多少少
會補水.....

网友:
傻傻的喵
問題一 : 我相信大家的家裡水管都是水錶進來經過加壓馬達上水塔,比較好的像我家還有蓄水池
再由水塔另一出水口到家裡各出水處,所以你說直接要將水管接到水塔,那你的水壓一定要很大
這樣問題來了,就算水壓足夠我想你也不會做這種笨事,你想這麼大水壓你的水錶流速會怎樣
你的水管能承受幾年,至於你說三四樓水壓會不足嗎,那就是剛剛說的家裡的出水口都是水塔出來的
三樓只有一樓的落差當然水壓不足,四樓更不用說了所以一般離水塔近的樓層就必須加裝加壓馬達
不然熱水器是不能用的(天然氣的不是說電熱的)
問題二: 請參考傻傻的喵發表的電磁接觸器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