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捲門遙控接收機 錯線燒毀 求助

楼主(2017-02-04):
鐵甲 捲門遙控主機接錯線燒基板和保險絲, 這是控制主機外殼,背面型號紙條已經看不清了 ...

鐵甲 捲門遙控主機接錯線燒基板和保險絲, 這是控制主機外殼,背面型號紙條已經看不清了 ... ... ... ... ... ...

鐵甲 捲門遙控主機接錯線燒基板和保險絲, 這是控制主機外殼,背面型號紙條已經看不清了 ... ... ... ... ... ...

控制基板正面(基板型號 J-669A

燒壞的銅箔基板,右下方保險絲邊有缺...有問號那裏感覺怪怪的
那只有一孔可能是多出來的?銅箔基板缺一角,是否漏接了?

用接線復原可辨識的銅箔

這是復原的元件

接線和端子還掛在捲揚機上沒帶回來,試機得等周一了! 金害

网友A:
住家之前遭雷擊也是燒了輸入部份,後來直改12v 的full range adapter 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住家之前遭雷擊也是燒了輸入部份,後來直改12v 的full range adapter 比較快.

我想 我是太懶了! 根本沒用心看電路
只是想上來問有經驗的高手比較快

說到為ˋ何能燒成這模樣的...
其實是小弟沒沉得住氣,盲接致之....不能怪它的12V(...它的12V應該沒有壞阿)

突波吸收器之中一線似不見接往哪了?

网友:
都燒焦成這樣了,感覺後端也都檢查一下比較保險的說

网友:
燒成這樣還能修好的話,老實說我也不敢用。

楼主:
那是誤接的燒法,是ac直接短路,並未經過控制部線圈(ac dc)
上機前,後端也檢查 動作無誤
上機已經ok! 還是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