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佑村DC-75電子防潮箱無法除濕

楼主(2017-02-05):
家中防潮箱使用應已超過10年,最近突然發現濕度表一直在70%左右,且內部物品部分都有發霉的現象,看來應該是有問題了,拆開後如下圖:

1.廠牌為 佑村  (市面應該已此牌)

2.始終都在70%左右

3.該控制迄無濕度調整功能

4.吸濕氣盒(內裝下圖吸濕粒)

5.吸濕粒

應該是早期所謂的電子式(還是要靠吸濕粒來除濕,再加熱烘乾後重複使用)。
但可能吸濕粒老化而無吸濕功能,電子部分看來正常(有加熱功能且會打開風口驅動風扇排熱)
判斷應該是吸濕粒問題,上網查了賣除濕劑或乾燥劑的廠商,還是搞不清到底去哪買?應該買哪種吸濕粒來替換?
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有地方來購買呢?

网友A:
我建議您先檢查一下防潮箱的氣密狀況,可能門的磁條橡膠老化,開開門試試看有無因空氣壓造成阻力?

然後確認那些取出的乾燥劑,您先用個料理秤重量,然後稍微加熱一下10分鐘,看看重量有無減輕,然後再吸濕,看看重量有沒有增加,來確認一下這些乾燥劑是否功能正常。

電子式乾燥箱的原理:
http://www.yiwei-fangchao.url.tw/fang-chao-xiang-chu-shi-yuan-li/

另外,淘寶可以看到不少 分子篩乾燥劑,但有分很多型號與應用,您可以問問賣家到底是怎麼選用。(我視查不到乾燥箱使用的型號)

https://world.taobao.com/item/38 ... 4.0.0.pImtxV#detail

网友B:
攝影器材行都有賣大包透明顆粒狀的乾燥劑,可重複使用 !(吸濕變粉紅色,加熱還原成藍色)

网友C:
aa5728  大
看那防潮箱的門鑰匙,看來你家真的很潮溼的說

网友:
電至冷片壞了或者電源壞了
量測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攝影器材行都有賣大包透明顆粒狀的乾燥劑,可重複使用 !(吸濕變粉紅色,加熱還原成藍色) ...

化工原料也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議您先檢查一下防潮箱的氣密狀況,可能門的磁條橡膠老化,開開門試試看有無因空氣壓造成阻力?

然後確 ...

感謝您詳細的說明,也瞭解了工作原理,如果換了吸濕粒還是不行,就考慮換一台電子致冷式的防潮箱了(好像不便宜喔!)。

另有關吸濕粒的更換,用您所稱的分子篩(我孤陋寡聞,以前沒聽過這名詞)在沒屋頂搜尋,果然就找到了,不過價錢比對岸的貴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a5728  大
看那防潮箱的門鑰匙,看來你家真的很潮溼的說

您看得很仔細喔,因位於山區,不開除濕機的話,常常濕度都在70~90間,怕發霉的東西一定要收到防潮箱,還好家裡有三台除濕機,一整月下來,電費也很驚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詳細的說明,也瞭解了工作原理,如果換了吸濕粒還是不行,就考慮換一台電子致冷式的防潮箱了(好像 ...

不客氣。也希望您能夠貼上後續的處理狀況。
小弟日前才買了一台電子式乾燥箱,也是使用分子篩乾燥劑除溼的。

至於分子篩淘寶與露天上的價格,
小弟的經驗就是: 一分錢一分貨,便宜不是沒好貨,都是要用過才知道。
我稍微看了一下露天商家的回覆,他是有回 4A 型號可用於電子式乾燥箱。
給您參考參考。

网友:
我是買大size 34 x 45 cm 夾鏈袋 + 乾燥劑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98136297

存放容易生鏽發霉....等物品

***秘訣就是要用吸塵器將內部空氣吸完,這樣才能存放很久***

這種發法很適合放N年不使用的商品,絕對比放乾燥箱好用

网友:
之前家中有用過電子防潮箱
品牌 "高強"

使用3年後也是無法除濕
拆開除濕機構檢視
發現是排氣閥門結構斷裂損壞
無法做 "箱內/箱外" 換氣切換
導致排溼功能失效
電詢過廠商想更換失效部件
當時報價台幣2500元,當下就放棄維修念頭了

网友:
我用了第3台防潮箱了
感覺還是收藏家我比較滿意
可在大賣場促銷時購買
60公升放3台單眼+5個鏡頭,1台2000元有找
提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