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接頭明稱及用途

楼主(2017-02-05):
不好意思,接頭明稱及用途尋問,不知要如何下標題,請版主見諒。
請問圖2接頭的名稱及用途。感謝

网友:
有可能是 VGA 轉 HDMI 轉接頭!

网友:
圖2 :  針對APPLE具備30 針 Dock 接頭的 iOS 裝置
參考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2044

綜合起來  應該是  Apple 30 pin to VGA Adapter
APPLE具備30 針 Dock 接頭     轉  VGA (含 AUDIO)

网友:
Apple Dock Connector 30pin to VGA 轉接線

楼主:
再補一張近拍

网友:
這線很好用可以拿 iPhone (4S 以前的機種)直接接投影機來做簡報或播放影片與照片。
以前到客戶那邊做簡報只要帶這條線就可以了。

网友:
Iphone 4(s)轉接頭

楼主:
謝謝回覆,iphone很利害,每一種型別都不一樣,每換一個型號就要再花錢買配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iphone很利害,每一種型別都不一樣,每換一個型號就要再花錢買配件了 ...

當然很厲害,從第一代到現在的 7 只有兩種傳輸線接頭。
耳機也是,從標準 3.5mm 插頭變成傳輸線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