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K SEIKO製麵包機 型號HB-635K 插上電源不能控制

楼主(2017-02-05):
小弟非本科出身 只是喜歡拆東西
家裡來了台製麵包機 插上電之後 只會一直轉(攪拌)
裡面有2塊板子 如圖
板1有6個差座 黑色的線是110v輸入
接上110v 兩塊板都量的到110電壓
沒有直流12或是其他電壓 這樣是正常的嗎?
圖中fuse插座只要接上 馬達就運轉
它的另一端是溫度保險絲
板2過電 完全不能作用 無法控制 面板也沒有顯示
想請教 該故障如何排解

補充內容 (2017-2-5 10:24 PM):
型號 : MK SEIKO HB-635K

网友A:
建議第一篇那幾個小按鍵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第一篇那幾個小按鍵檢查看看。

好的 謝謝你的建議

网友B:
反面拍一下吧 ~~

你這一定有 直流電源的 , 如果我沒猜錯 , (圖 2 )那右上有散熱片的是穩壓 ic 78xx 的編號 !!
可以測一下那顆 (大)電容(c18)  的兩端  , 應該有 直流電壓才對 !!!

楼主:
我在c18電容也量不到 只有0.8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面拍一下吧 ~~

你這一定有 直流電源的 , 如果我沒猜錯 , (圖 2 )那右上有散熱片的是穩壓 ic 78xx 的編號 ...

圖來了
剛忘了按回覆 謝謝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圖來了

剛忘了按回覆 謝謝指導

那顆有散熱片的 ic 是 Triac 用來控制你的馬達轉速 ~ (可先不管)

先檢查如圖標示的電壓看看 !!

要插上 FUSE 的線哦 !!

另一片背面也來一拍一張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有散熱片的 ic 是 Triac 用來控制你的馬達轉速 ~ (可先不管)

先檢查如圖標示的電壓看看 !!

謝謝指導
圖中藍色區塊 只有中間那組有電壓 ac110
其他的量交流 直流都沒有
(藍色區塊上到下分別接到 溫度保險絲 馬達啟動電容 跟 一個我古歌一下的東西)
另外中間區塊 dc12 上端4組都是dc9.6-9.8
長線的兩組 dc ac都只有0.多
那三個單獨的點 都量到ac110上下
另外再請教 你用來劃線跟寫字的軟體 手機可以用嗎
軟體名稱可以告訴我嗎
再次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圖中藍色區塊 只有中間那組有電壓 ac110
其他的量交流 直流都沒有

你這樣說的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

你只要告訴我 , 我畫的 那個 AC 電壓是多少 ?? (測那 2 個點) ,  請用 AC 檔測 !!
中間 那個 圓的  DC 電壓是多少 ???  (測那 2 個點 ) , 請用 DC 檔測 !!

我只是用小畫家編輯 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軟體 !!!!

[溫度保險絲] 要接上再測 !!!

楼主:
不好意思 真是門外漢
畫ac量到10
畫dc量到12
謝謝不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樣說的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

你只要告訴我 , 我畫的 那個 AC 電壓是多少 ?? (測那 2 個點) ,  請 ...

又忘了按回覆
所有的插頭都接上了才測量
ac 量的10
dc量的 12
謝謝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真是門外漢
畫ac量到10
畫dc量到12

那這電源板初步判斷沒什麼問題 !!
接著你看那 DC 接往控制板的點 , 是否有正常的供電給 那顆 mcu  ic ~
你自己查線看看 !!

請補上 你的 麵包機 的 品牌 , 型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這電源板初步判斷沒什麼問題 !!
接著你看那 DC 接往控制板的點 , 是否有正常的供電給 那顆 mcu  ic ~

好的
謝謝指導
讓我來試看看
再次謝謝

网友C:
馬達是由下圖紅圈BCR1這顆零件所控制,拆下來看看零件編號,應該是SCR或TRIAC,若是短路了一插電馬達會走不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謝謝指導
讓我來試看看

請在主旨 : 補上 麵包機 的 品牌 , 型號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是由下圖紅圈BCR1這顆零件所控制,拆下來看看零件編號,應該是SCR或TRIAC,若是短路了一插電馬達會走 ...

謝謝指導
真是是這樣
它只要一插電馬達就一直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在主旨 : 補上 麵包機 的 品牌 , 型號  ~~

收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圖來了

剛忘了按回覆 謝謝指導

幫您查到了,BCR1是SANKEN M541,是400V/5A TRIAC。

這顆不好買的話,找ST BTA16 600V比較常見,腳位相容也是絕緣型,雖然有金屬片露出,但金屬片與中間腳沒相通,可以直接鎖在散熱片上,耐電流16A耐壓600V,比原本的規格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您查到了,BCR1是SANKEN M541,是400V/5A TRIAC。

大感謝
等下班再去找

网友E:
回收練功可能有點難度,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您查到了,BCR1是SANKEN M541,是400V/5A TRIAC。

剛去買零件了
也順便換上了
可是它還是通電就轉
難道是我把零件焊壞了
還是謝謝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收練功可能有點難度,祝你早日成功。

我會努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去買零件了
也順便換上了
可是它還是通電就轉

將這片板上Q4解焊拆掉,再上電看馬達是否轉不停?TRIAC是由這顆電晶體驅動的,有可能是TRIAC故障時連這顆電晶體也弄壞。
TRIAC前面那顆藍色長形大電容短路也可能造成馬達走不停,只是概率比較低,拆下來用歐姆檔測量是否會導通‧

网友F:
可能可能只是繼電器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能可能只是繼電器壞了~

這塊板子繼電器是給電熱器用的,馬達只由TRIA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這片板上Q4解焊拆掉,再上電看馬達是否轉不停?TRIAC是由這顆電晶體驅動的,有可能是TRIAC故障時連這顆 ...

天阿  太厲害了

把Q4解焊之後 通電後馬達就不會動了n_092|

電容拆下來 是不是歐姆檔測量

另一個電表的歐姆檔壞了n_098|

謝謝不吝指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塊板子繼電器是給電熱器用的,馬達只由TRIAC控制。

學到超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阿  太厲害了

把Q4解焊之後 通電後馬達就不會動了

電容應該是好的,Q4應該是壞了,從照片看起來很小一顆,能看出編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應該是好的,Q4應該是壞了,從照片看起來很小一顆,能看出編號嗎?

可以

网友C:
A123是PNP電晶體,網路上找不到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23是PNP電晶體,網路上找不到規格書。

收到

大感謝n_092|

网友C:
正確的編號應該是DTA123,難怪用2SA123找不到。

DTA123是複合式電晶體,零售可能不太好買,用一般PNP電晶體加兩個電阻應該能替代,只是要有點電路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確的編號應該是DTA123,難怪用2SA123找不到。

DTA123是複合式電晶體,零售可能不太好買,用一般PNP電 ...

超級大感謝

下班再去找看看

网友G:
其實喔,有MCU的任何電路,不管它其它控制零件有沒有壞,MCU必須正常工作才行。
題文有說,沒畫面,一上電就轉~

沒畫面表示:mcu 跟本沒工作。
所以一上電就轉有幾種狀況都可能發生,
如大電流元件打穿後,直灌到mcu把 mcu也打壞了。或是把電源電路打壞了,讓mcu不會工作。mcu不工作,就有可能讓 I/O控制腳停在初始值,如一直轉~不管是功率元件有沒有壞~

此題就算是有功率控制元件損壞,換好也不一定會工作。需要注意。換下的元件需要確定有沒有壞。並設法恢復 mcu 電源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喔,有MCU的任何電路,不管它其它控制零件有沒有壞,MCU必須正常工作才行。
題文有說,沒畫面,一上電 ...

謝謝J大分析提醒

我會努力 注意的

在控制版上有看到燒焦的痕跡

電容已經購買更換完成

唯獨D11老闆說有分成穩壓跟另一種 無法確定

有大大可以指導小弟的嗎

謝謝先n_092|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分析提醒

我會努力 注意的

D11 -> IN4148 試試
穩壓會寫 ZD 你的板上有 ZD1

楼主:
引用 网友G:
D11 -> IN4148 試試
穩壓會寫 ZD 你的板上有 ZD1

太感謝了
明天再去拿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分析提醒

我會努力 注意的

一開始只注意到馬達轉不停,沒注意面板也沒顯示......

面板沒顯示很可能主控晶片掛了,那就很難救了,這種主控晶片裡面帶有程式,原廠不會單賣這顆晶片。

所以目前先不要管馬達轉不停的問題了,將焦點集中在讓主控晶片啟動起來,這點若修不起來就準備放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開始只注意到馬達轉不停,沒注意面板也沒顯示......

面板沒顯示很可能主控晶片掛了,那就很難救了,這 ...

了解
謝謝分析指導
希望情況沒那麼糟

楼主:
大消息

更換了控制板上的燒焦原件之後

面板有顯示了

有進展了

不過仍無法控制

話說更換的電容該量到的電壓是多少

可以指導一下嗎

我量到的也太低了 Dc 1.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消息

更換了控制板上的燒焦原件之後

D10與D11 電路可能為:
突波保護,或diode 限壓保護~

請問你零件拆掉後有驗證好或壞嗎?如沒有確定的話,會變成盲修喔。就是賭運氣喔。

電路板上的元件,不拆下的話,還是有機會能簡單雙向量測判斷一下。
LCD工作後,排線信號還是要量測一下,標記一下可能信號,最少在 Vcc/GND 都需標出,簡化一下信號。
這種電路,其實應該滿容易能判斷標記出來的,
這種控制板分開的設計,排線信號一般為:
Vcc/GND/控制信號/回授檢查信號~標一標就能簡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D10與D11 電路可能為:
突波保護,或diode 限壓保護~

嗯 了解 謝謝提醒

因為非本科 所以進度會慢許多

給些時間 古哥 了解 一下

再次謝謝j大不吝指導

楼主:
大消息

在更換了 電源板上的二極管 之後

螢幕有顯示了 一直閃爍 加 警示音

按鍵也是操作音了

連錯誤代碼都出現了

感覺更有希望了

控制馬達的那個 DTA123 應該是壞了

現在要來 古哥 它的說明書 看有沒有資料可看

希望只要簡單換個零件即可

希望找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消息

在更換了 電源板上的二極管 之後

DTA123一般的電料行不好買,就是台北光華大概也得大量才能叫貨,建議您可以上RS Taiwan買寄到台灣有免運費,不過他們只有貼片封裝的規格,需要衡量一下自己接腳加長的焊接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消息

在更換了 電源板上的二極管 之後

DTA123換下後還是建議測量看看是否有故障,不然像jojoling大說的一樣,盲修到最後心力憔悴中間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成本不如再買一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消息

在更換了 電源板上的二極管 之後

E02這個錯誤代碼常常代表“排線錯誤”,但您圖中的接線目測都沒問題
會不會是忘了插上哪個接頭?
或者有可能是訊號接收端沒有回應導致控制器抓不到data才判斷為排線斷掉,零件失效的連鎖反應範圍可能很廣,要做好不如換一台的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H:
E02這個錯誤代碼常常代表“排線錯誤”,但您圖中的接線目測都沒問題
會不會是忘了插上哪個接頭?
或者有 ...

謝謝j大指導

現在是過電之後 螢幕會先一直閃爍 顯示00:00

如果去按它的程式選擇鍵 它會出現 E 02

可是也無法操作開始跟停止鍵

因為螢幕顯示了之後

大振奮 就把原來的DTA123 給焊了回去

它就像之前那樣一直轉了

另外有找到說明書 它的錯誤碼也讓我整個慌掉

排線也自覺焊的不好 等改天把它重新用過 再來試看看

整機的插頭都有接上了

至少有些進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指導

現在是過電之後 螢幕會先一直閃爍 顯示00:00

你能測一下 DTA123  在板上的 3 個腳電壓 ?? (用DC 檔測 黑探筆對地)

那個 E02 只是表示麵包機內溫度過低 , 也就是說它一定有一個慼測溫度的元件 !!

CN5 要接上去哦 !!! (thermistor 熱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測一下 DTA123  在板上的 3 個腳電壓 ?? (用DC 檔測 黑探筆對地)

那個 E02 只是表示麵包機內溫度過 ...

可以

量到的值 各是 3.1 2.1 4.多

所有接頭都接上了

CN2 是接溫度保險絲 CN5是一各像小圓形的零件

謝謝指導n_092|

剛才發現可以一次傳多張圖呢 好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

量到的值 各是 3.1 2.1 4.多

紅 1 黒2 = DC ??
紅 3 黑 2 = DC ??

你可以用一杯 溫水 將熱敏 靠在 杯子上 , 看看那個 E02 可否消除 !!!
請你確定接線正常 !!!

或是直接用 歐姆檔 測一下阻值是否有變化   請離線測試 !! (未加溫時的阻值 , 及加溫後的阻值)
如果有變化那熱敏應該沒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 1 黒2 = DC ??
紅 3 黑 2 = DC ??

紅1黑2 = 1.0

紅3黑2 = 2.0

我放了杯熱水 讓蒸氣儘量往熱敏方向跑

E 02就不見了 太神奇了n_094|

也可以操作了

還意外發現另外一個電容怪怪的

等明天才能去購買零件了

看著 情況越來越好了

它電源板有防呆提醒 肯定接對了

謝謝不吝指導 :on_09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紅1黑2 = 1.0

紅3黑2 = 2.0

那你馬達還會轉不停嗎 ??

E02 應該不是問題了 !!
這是正常的偵測結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馬達還會轉不停嗎 ??

E02 應該不是問題了 !!

嗯 馬達仍然持續運轉

感覺很有機會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馬達仍然持續運轉

感覺很有機會

建議你從我標示 1 的符號 (DTA123 ) 往回查線 , 看看是不是有斷線或其他元件故障 !!

你那 (DTA 123 ??? ) 完整的編號是什麼 ??

不同的編號腳位是不一樣哦 !!

拍一張  Q4  ( DTA 123) 在電路板上的特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從我標示 1 的符號 (DTA123 ) 往回查線 , 看看是不是有斷線或其他元件故障 !!

第 33樓 JSC 大大 有幫忙我查資料

DTA 123 JSY

我會聽你的建議 往上查看看的

謝謝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 33樓 JSC 大大 有幫忙我查資料

我有看到 , 不過資料上的腳位 , 跟你實際電路好像不符 !!!
(1) GND (2) OUT (3) IN
實際電路可能是
(1) IN (2) GND (3) OUT
(1)  跟 (2) 不確定 , 不過 (3) 應該是 OUT 沒錯 !!!

你確定你的 DTA 123 (Q4) 安裝方向正確嗎 ???
這很重要 ~ 要是裝反了 , 腳位就不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看到 , 不過資料上的腳位 , 跟你實際電路好像不符 !!!
(1) GND (2) OUT (3) IN
實際電路可能是

應該是對的

我拆下前有拍照 它一邊方型 一邊較圓

不然我反裝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對的

我拆下前有拍照 它一邊方型 一邊較圓

因為你拍的我看不出來哦 !!
如果你確定那就不要換了 !!

裝錯有可能會損瓌的可能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看到 , 不過資料上的腳位 , 跟你實際電路好像不符 !!!
(1) GND (2) OUT (3) IN
實際電路可能是

我把它反裝了

結果 它竟然不轉了 太神奇了

而且電壓也有變化

1 2 3 分別量測到 0 5 5 DC

等明天去買這零件換上

因為我如果把它短路的話 螢幕會顯示出來

請問這零件是什麼 是我想像的電容嗎

可標示跟我知道的電容不一樣

有種期待的感覺

謝謝明察秋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它反裝了

結果 它竟然不轉了 太神奇了

這是晶振 ~

上面有規格 !! (KDS4A-14.31818MHZ)

廢棄的主機板上找看看 !!

型號比對一下如相同就可以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晶振 ~

上面有規格 !!

大感謝n_092|

感覺越來越好了

期待明天n_0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晶振 ~

上面有規格 !! (KDS4A-14.31818MHZ)

糟糕

找不到那個頻率的晶震

主機板上的都是沒相同的

讓我再想想辦法找看看

希望有好消息

馬上有好消息 原來我關鍵字打錯了

網路買的到

等我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晶振 ~

上面有規格 !! (KDS4A-14.31818MHZ)

晶振到貨了

換上了之後 還是得要往下壓 螢幕才會持續顯示

放開就螢幕沒顯示了

原本想說是不是沒焊好 可是重焊也是一樣

請問有種白白的在固定用的膠 它的名稱是什麼

另外因為晶振的電路 一邊通往MCU 我往另外一邊找

它有各零件 請問它的名稱是什麼

因為熱敏好像壞了 用熱水蒸氣靠在旁邊 仍顯示E02

有種快完工的感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振到貨了

換上了之後 還是得要往下壓 螢幕才會持續顯示

這個是[陶瓷振盪器] ~  (mcu 用的工作頻率)

上面印有它使用的頻率 ~ 這個有 3 腳 跟 2 腳 的 !!

那個 LCD 可能面要有點壓力壓著 , 裝回去就會壓著了 !! (也許吧 )

熱敏 會隨著溫度改變阻值 , 如果會那可能就沒問題了 !! (不可上電試)

楼主(2017-03-09):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陶瓷振盪器] ~  (mcu 用的工作頻率)

上面印有它使用的頻率 ~ 這個有 3 腳 跟 2 腳 的 !!

謝謝指導 解惑

真心覺得 嘗試修理這臺 受益良多

雖然還沒完工

謝謝n_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