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32EX650 面板不良(修復完成)

楼主(2017-02-05):
新力KDL-32EX650

畫面有很多細橫線,一看就知道面板的問題

拆開後蓋圖,邏輯板設計在下方
邏輯板連接位址板左右各有一排線

因為處理的好,所以開始來說處理的步驟

1.拆右排線。

2.左邊沒有畫面,右邊畫面不良。

3.拆左排線。

4.右邊沒有畫面,左邊畫面正常。

拆左排線,右邊沒有畫面,左邊有畫面,而且是正常的
有沒有印象,上次我貼過同一機型的這台電視,也是如此(後面再來說上次那台的處理情形),

因為拆左排線,右邊沒有畫面,左邊有畫面,而且是正常的,
所以問題出在左排線的部份,現在來找出左排線裡是那幾條線有問題。

5.拆左排線,把左排線座區分為2等份,
 剪一張和排線一半寬度的紙,並插入2等份的區分2的排線座內,
 再把排線插回(排線須在紙張的上方),因為排線的接點是向下的,
  所以排線下的紙張可以隔離排線與排線座內的接點接觸,
  使得排線的訊號無法傳到位址板。

6.畫面右半邊無影,左邊有畫面,還是有橫線條

7.再把紙張改插入2等份的區分1的排線座內,一樣把排線插回(排線須在紙張的上方),

8.畫面左半邊是正常的,右半部影像不良。
  相對於把紙張插入區分2來說,把紙張插入區分1時的畫面比較接近正常,\
  所以,故障點在區分1內,

9.把排線座區分為4等分,區分1,2就是步驟5的區分1,區分3,4就是步驟6的區分2,
 把紙張插入4等份的區分2的排線座內,一樣把排線插回(排線須在紙張的上方),

10.畫面左半邊有橫線,右半部影像不良。
 比步驟8的畫面還差,表示區分2的位置不是我們要隔離的位置。

11.把紙張插入4等份的區分1的排線座內,一樣把排線插回(排線須在紙張的上方),

12.畫面左半邊是正常的,右半部影像不良,但已經又更正常一點了。

13.把排線座區分為六等分,區分1,2差不多就是步驟9的區分1,
 把紙張插入6等份的區分1的排線座內,一樣把排線插回(排線須在紙張的上方),

14.畫面左半邊是正常的,右半部影像不良,但比步驟12的畫面又更正常一點了。
 拍照看不出來但用肉眼仔細看畫面可以知道有些不正常。

15.把紙張插入6等份的區分2的排線座內,一樣把排線插回(排線須在紙張的上方),

16.這時候看畫面已經是完全正常了。

以上的步驟就是一步一步把排線傳到位址板的訊號隔離,
插入紙張的位置如果畫面愈接近正常,表示找對位置了,
反之,就是要找區分的另一邊,再慢慢的區分越多區來縮小區分,不知道這樣的說明各位看懂了沒。

17.其實步驟16已經是處理完成了,再縮小一下紙張只是想知道隔離那幾條線就可以。

18,最後試的結果是,從左邊算,第7條排線開始隔離9條線就可以處理好面板的問題。

來說說上次那台沒有處理好,一樣是同機型的電視。
故障畫面如圖

直接從第7條排線開始隔離9條線,已經處理好了
(好像圖太多,這圖傳不上來)

上次說過的把位址板上的電容都拆了,一樣是處理分好了畫面沒有影響

另外,WISH大貼的那帖KDL-32EX650面板修復的方法,那塊面板不是KDL-32EX650的面板。
從影片的位址板上的零件可以看的出來不一樣。

网友A:
好仔細的說明
很好奇
為什麼sony的電視容易有重影現象
其他廠牌就不容易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仔細的說明
很好奇
為什麼sony的電視容易有重影現象

因為SONY用了很多三星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為SONY用了很多三星面板

因為SONY用了很多三星面板三星最後就把SONY給弄死了
合資最後被吃了
用SONY技術打死SONY_

网友:
試一台32ex65,拆任一邊左或右,畫面都還是不正常...

网友:
真的受益良多~~~非常感謝

网友:
好利害的處理方式,得到好多,謝謝你!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我又上了一課了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gimida大的教學 收穫良多

网友:
好神奇唷!這是甚麼原理啊?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無藏私的分享,真是令人敬佩!

网友:
非常詳細,感謝分享

网友:
好厲害...
有機會試試..

网友:
我看了你以前發過的文章,解說多很詳細也多有圖文說明

你很適合當老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SONY用了很多三星面板三星最後就把SONY給弄死了
合資最後被吃了
用SONY技術打死SONY_ ...

是慕容复的武功!

网友:
收穫良多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非常詳細的維修經驗!

网友D:
學習中  拆一邊左或右任一邊,畫面都還不正常  就無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習中  拆一邊左或右任一邊,畫面都還不正常  就無法處理

應該是
目前只遇到這兩台,也沒有其他的電視可以試~

网友:
學習中  如法試兩台   剛好兩邊拆試 可惜兩邊畫面都沒好   留著學習  謝謝教導

网友:
好棒的分享,如果有返修也請分享告知

网友:
很棒的分享 , 32HX750 重影 , 紙片隔離法 , 也修好了 .

网友:
這招學起來了,下次有機會再來練練功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