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oldStar洗衣機(WF-1857TVS)面板可正常設定,但啟動後無反應

楼主(2017-02-05):
大家好,在下的LG GoldStar洗衣機(Model:WF-1857TVS)面板可正常設定,但按下啟動後無任何反應,不管是洗衣或脫水模式,進水閥及洩水閥皆無動作,更別說馬達運轉,煩請有經驗的前輩指點一下,我是直接換掉IC板還是可自行修復,謝謝。

回路圖

回路圖

面板

面板

IC板正面

IC板正面

IC板背面

IC板背面

進水閥背面

進水閥背面

洩水閥

洩水閥

進水閥正面

進水閥正面

网友A:
圖五內部左側角落應該有一大顆黑色方形(或銀色圓柱狀)的啟動電容,先拆下量一下是否掛了 !
殼都拆了,記得把皮帶調緊一點

网友B:
此公版按啟動若無逼逼叫無故障燈號則且你敘述情況下,應該機板故障可能性多

网友C:
說不定是中間藍色relay有問題~
機板上的電容先換一換說不定就好了~

再來就是線路圖上的BL線~
連接馬達各設備~
查一查有沒有斷路~

网友:
先量看看 啟動鍵的有沒啟動電壓 啟動鍵有沒損壞

网友D:
啟動鍵對應的按鈕 : 1.目視焊點是否裂錫或脫焊?  2.以三用錶轉至蜂鳴檔位檢查該按鈕是否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五內部左側角落應該有一大顆黑色方形(或銀色圓柱狀)的啟動電容,先拆下量一下是否掛了 !
殼都拆了,記得把 ...

多謝指導,量測值是正常的。

量測值

量測值

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公版按啟動若無逼逼叫無故障燈號則且你敘述情況下,應該機板故障可能性多 ...

了解,多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不定是中間藍色relay有問題~
機板上的電容先換一換說不定就好了~

多謝指導,但這塊機板全部上膠,除膠除了老半天還是沒辦法接觸到焊接那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不定是中間藍色relay有問題~
機板上的電容先換一換說不定就好了~

還有,BL等沒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啟動鍵對應的按鈕 : 1.目視焊點是否裂錫或脫焊?  2.以三用錶轉至蜂鳴檔位檢查該按鈕是否故障? ...

多謝指導,但這塊機板全部上膠,除膠除了老半天還是沒辦法接觸到焊接那一面。

网友:
直接送電,然後量看看輸出端有沒有電壓送出來
然後保留回路圖的
最左邊電源
最右邊的b.p感測器

進水閥與洩水閥也是吃110v的嗎?
如果是
可能就是機板上面的某一條共用線斷了

楼主:
對,都是AC110V的,我會再查一次線路,多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都是AC110V的,我會再查一次線路,多謝指導。

查線路要用電表的歐姆檔來查~
如果用電壓檔量電壓會不準~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經我再次查驗的結果,無任何斷線,且在保留電源及b.p感測器的情形下,操作任何模式皆無電壓送出來,十分確定是機板的問題。

問了LG服務中心也告知無機板零件的庫存,所以我打算放棄掙扎,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E:
有些洗衣機  在上蓋板未蓋合前
面板設定是可操作的 但不會有動作
要等蓋板蓋上後 才會動作
不知 這型的有無那保護
有的話要不要查一下蓋板的 微動開關 試試

网友F:
IC板正面有一個白色,內藏(磁簧開關)請用斜口鉗撥開,再用電線短路,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洗衣機  在上蓋板未蓋合前
面板設定是可操作的 但不會有動作
要等蓋板蓋上後 才會動作

多謝指點,測試時都是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板正面有一個白色,內藏(磁簧開關)請用斜口鉗撥開,再用電線短路, 試試看

多謝指點,我再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經我再次查驗的結果,無任何斷線,且在保留電源及b.p感測器的情形下,操作任何模 ...

這OEM機板很好拆,去回收場找看看或許就能拆到,若是台中的話可以來跟我拿一塊,外縣市運費自付,有需要再私訊就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謝指點,我再試試。

您說的磁簧開關,因為有露出的裸線可量測,經量測是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OEM機板很好拆,去回收場找看看或許就能拆到,若是台中的話可以來跟我拿一塊,外縣市運費自付,有需要 ...

好,多謝指點,那我就先在高雄這裡找看看,不行的話再私訊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