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如何找出電路板短路元件

楼主(2017-02-05):
1.電路板有時會發生元件短路現象,尤其是發生於電源供應端時,因其有眾多元件並聯其上, 故難以辨識出實際的故障元件,但在實務上因發生短路的元件,常會伴隨有發熱現象或阻抗下降現象.
2.對於發熱元件,你可選用紅外線測溫儀,對整片電路板做逐步掃描檢測,來找出可疑對象.
3.而對於阻抗下降現象,則較為不易以一般儀表找出,因並聯元件間僅存在約10-20毫歐姆的差異,故你需選用能量測到毫歐姆級的儀表或高解析度的ESR表,另外你也可參考影片中的方式,使用外部可限流的電源供應器,再搭配一般的數位直流電壓表即可,而實際的操作方式,請參考影片中的介紹.

网友A:
謝謝分享,做這之前確保測量的焊點有洗乾淨也很重要,助焊劑留下的那一層殘留物通常是不導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做這之前確保測量的焊點有洗乾淨也很重要,助焊劑留下的那一層殘留物通常是不導電的 ...

此種漏電行為常好發於高電壓或高阻抗電路,這又屬另一種漏電現象.

网友B:
我有點沒看懂。

那幾個二極體都是並聯,其中一個已知短路,只是並不知道是哪一個短路。影片中是說短路的那一個二極體測量出來的電壓會最小。我的疑問是,既然是並聯,為何各個二極體測量出來的電壓會不一樣呢?

影片下方的回應中,也有人提出同樣的疑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點沒看懂。

那幾個二極體都是並聯,其中一個已知短路,只是並不知道是哪一個短路。影片中是說短路的那 ...

因為導線有電阻......測量點距離短路元件越遠電壓越高,反之越近電壓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點沒看懂。

那幾個二極體都是並聯,其中一個已知短路,只是並不知道是哪一個短路。影片中是說短路的那 ...

以影片中的方式測試,還是能測出其中電壓差異,在1#中已特別提出說明."因並聯元件間僅存在約10-20毫歐姆的差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為導線有電阻......測量點距離短路元件越遠電壓越高,反之越近電壓越低。

這是其中一人提出來的疑問,另一人的回答。

不過,這跟我的疑問好像不一樣。我的疑問是為何短路的那一個的電壓會特別的低?(不考慮線組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其中一人提出來的疑問,另一人的回答。

不過,這跟我的疑問好像不一樣。我的疑問是為何短路的那一個 ...

短路的那個元件因本身阻抗較低,其與導線電阻構成的分壓組態,會另其兩端電壓偏低,你若不計入導線電阻計算,此例簡直是無解.本例影片中的說明及ysc大的提示,你應先詳細思考過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是其中一人提出來的疑問,另一人的回答。

不過,這跟我的疑問好像不一樣。我的疑問是為何短路的那一個 ...

實際狀況不能不考慮線阻,因為電路板銅箔不是超導體,若真的要假設線路無電阻,就無法以影片所提供的技巧來查故障處。

應用這種技巧要有電流觀念,以外加電源供應器供應適當的電壓,絕大部分的電流都流經短路原件,所以在短路零件兩端電壓最低,測試點越往加電壓的地方移動電壓會越高,這個技巧就是利用微幅電壓差異來找出電流是流經哪個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實際狀況不能不考慮線阻,因為電路板銅箔不是超導體,若真的要假設線路無電阻,就無法以影片所提供的技巧 ...

假設有ABCDE五個二極體並聯,A離電源最近,E離電源最遠。
再假設這五個二極體都是正常工作的。
那麼,是否因為線組的關係,測出來的電壓結果是:A>B>C>D>E ?

現在假如是C發生短路了,那麼結果就是:A>B>C,並且E>D>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設有ABCDE五個二極體並聯,A離電源最近,E離電源最遠。
再假設這五個二極體都是正常工作的。
那麼,是 ...

請注意附圖中電壓表量測位置.測試位置錯誤時將會如你所懷疑.(R13為故障位置)

圖中R16為模擬電源供應器的限流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設有ABCDE五個二極體並聯,A離電源最近,E離電源最遠。
再假設這五個二極體都是正常工作的。
那麼,是 ...

正常工作的零件不能用這種方法來判斷電壓,影片是極端例子,在電路眾多並聯零件中來找出趨近完全短路的零件。

至於「現在假如是C發生短路了,那麼結果就是:A>B>C,並且E>D>C ?」
不一定是如此,要看電源從哪裡加進去,PCB的走線方向是如何,
假設從接近A端的地方加入電源,而且線路走向順序也是A->B->C->D->E,如果是C短路,則電壓會A>B>C=D=E,或是D、E會略小於C(可能零件有洩漏電流),但略小的幅度會比B、C的差異小很多。

所以影片這個技巧還是要看電路狀況而定,如果對電路觀念相當清楚倒不失為很好的維修技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注意附圖中電壓表量測位置.測試位置錯誤時將會如你所懷疑.(R13為故障位置)

這張圖淺顯易懂,這樣測量的方法唯一的缺點大概便是當有大於一個以上的零件故障但外觀無法分辨時,會幾乎沒辦法使用

网友:
感謝ciko.ciko及ysc兩位的費心解惑!我稍微有些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淺顯易懂,這樣測量的方法唯一的缺點大概便是當有大於一個以上的零件故障但外觀無法分辨時,會幾乎 ...

電路若有2處以上短路故障時,仍可以此法量測,只須以最低電壓的元件開始處理,則可逐步找出故障元件.底下以2處短路座示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淺顯易懂,這樣測量的方法唯一的缺點大概便是當有大於一個以上的零件故障但外觀無法分辨時,會幾乎 ...

報告~

並沒有這種缺點喔~
當找出第1個最低電阻時並移除量測,此時是可以再找出第2個最低電阻並移除量測的。

网友:
市面上有賣"短路分析儀",但都超貴的..
不過對岸有賣土炮,也可以找出短路位置
它是用指定一個範圍然後去檢測在此範圍內的微歐姆用聲音或led量的程度表示,

跟大大提供的有點不太一樣,只能將一大張板子縮小到一個小範圍,在這小範圍內的零件有可能短路..
用短路分析儀很容易就找出來哪邊短路了
但我想原理應該都差不多

网友D:
ciko 老師

網站上你有貼很多電子的影片 我實在是很想學

可是英文實在聽不懂

針對這點 該怎麼辦呢?

天生對英文聽力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ciko 老師

網站上你有貼很多電子的影片 我實在是很想學

有些我也不是很懂,但看個2-3遍後,便可有深一層的認識,再進一步配合實作,這才是能自我能力提升的不二法門,這些步驟你多做了嗎?

网友:
謝謝老師 我瞭解了

网友:
謝謝老師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