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壓電磁接觸器及繼電器詢問

楼主(2017-02-06):
各位大大
圖一為洗衣店所使用的洗衣店自動控制,之前有測量時間繼電器應損壞並更換新時間繼電器有啟動馬達運轉,但再按手動起動及自動起動,馬達沒法運轉,低壓電磁接觸器起動時覺得接觸點火光有點大怪怪的,所以想更換低壓電磁接觸器,請各位大大提供意見
請問圖三的繼電器接腳圖,因圖己看不清楚,是否可用同樣八腳的電壓110V繼電器替換
下面電磁接觸器電壓也是110v嗎?(如要測量好壞及線圈要從那找資料,有在網路上找過,不過找不到)

网友:
可換成110V線圈電壓的繼電器    接點容量要注意  負載要是要看  馬達必須使用電磁開關控制

繼電器沒有蓋子的就換掉  除非是特規繼電器

网友:
還有要注意NC/NO

网友: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重新配線 ~~
可以先把電路畫下來 , 加上拍照 ~
這電路應該沒有很難 !!

主要電路上的電磁接觸器 都有規可查 , 輔助繼電器一般就是看使用的電壓 (線圈的電壓)
接點的 耐電流 , 幾 P 的 , 你的應該是 2 p 的 (2個接點)  , 線圈 是 110v 接點規格就要看
你實際使用的需求 , 這個也有接線座可用 , 最好還是使用接線座比較安全也比較好接線 !!
你買的時候跟老闆說一下 , 要這個接線座 , 應該就可以買到了 !!!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