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工具]diskpart,清除MBR

楼主(2017-02-06):
首先是微軟介紹頁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cc766465(v=ws.10).aspx

不知道你多久沒使用光碟片安裝作業系統了呢?

在使用USB隨身碟/SD卡安裝作業系統,不熟練的狀況下,很常搞不清楚怎麼裝不上去
這時候有可能就是MBR/GPT在搞鬼

這篇簡單的拋磚引玉一下,介紹如何清除MBR/GPT,相信應該有更多延伸跑出來

正文:
Q.如何使用diskpart清除MBR/GPT
1.開始→執行→輸入diskpart(或用組合鍵win+R)
2.輸入list disk,得到目前所有的裝置
3.輸入select disk 4,選擇第4個裝置
4.輸入clean,即清除所有的記錄,MBR與所有資料
到這邊就清潔溜溜了,MBR、資料、磁碟分割

接下來就是重建磁碟分割

网友A:
在DOS下, 牛還是慣用SPFDISK
在WIN下, 牛已經改用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

這些工具各有好用之處..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OS下, 牛還是慣用SPFDISK
在WIN下, 牛已經改用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

要說這篇的好處,就是不需要另外準備工具,作業系統內建了啦
操作說自然沒有有gui的方便直覺

spfdisk在win系統也可以使用,aomei有比較特殊?

其實很多程式都是調用…所以學好根本之後,世界就會變廣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說這篇的好處,就是不需要另外準備工具,作業系統內建了啦
操作說自然沒有有gui的方便直覺

在Windows下, 會有Protect Mode的問題,
硬要用SPFDISK會 "改不成功"!

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 除了可以在Windows下切Partition, 清Boot Sector外,
它還可以 "快速的做Partition內的資料拷貝"
之前有遇到一個案例, 用GHOST怎做都有問題, 後來是改用這工具搞定的!

其實, DISKPART之前做產線Script時, 就有用過,
在WinPE的環境下, 的確說像樓主說的, 是內建不需要其它工具的!

网友B:
小弟在DOS下也是用 SPFDISK
不過比較新的硬碟,通常都無法抓到正確容量
所以這時候,就會用PQMAGIC這款軟體

至於WIN系統下,小弟就沒碰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弟在DOS下也是用 SPFDISK
不過比較新的硬碟,通常都無法抓到正確容量
所以這時候,就會用PQMAGIC這款軟體

上不了1TB的限制, 是MBR定址的宿命, 所以後來才需要改用GPT來定址,

PS: 怎算的.. 牛都忘了!

网友:
UBCD裡有一個「parted magic」,相當好用。
有中文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Windows下, 會有Protect Mode的問題,
硬要用SPFDISK會 "改不成功"!

是因為來源磁碟有壞軌嗎?
印象中GHOST遇到有壞軌的來源硬碟
就會直接跳出,沒辦法做完

之前找過似乎有人說可以下指令去略過
但是沒成功過 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為來源磁碟有壞軌嗎?
印象中GHOST遇到有壞軌的來源硬碟
就會直接跳出,沒辦法做完

GHOST是可以乎略錯誤做對拷的, 但拷完後資料就不一定完整!!

遇到有問題的那顆硬碟內是分割了三個Partition,
一個是Toshiba的原廠備份還原映象磁區,
一個是系統磁區 (C:), 另一個是資料磁區(D:)
那時好像只用GHOST Partition to Partition 對拷了C:/D:. 但C:就是開不了機... (MBR已經重新做過)
後來, 乾脆用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磁區複製, 才搞定..

另外, 因為原本是用傳統硬碟, 換成SSD,
所以用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時, 可以順便做4K對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不了1TB的限制, 是MBR定址的宿命, 所以後來才需要改用GPT來定址,

PS: 怎算的.. 牛都忘了! ...

gpt定址?
spfdisk能用嗎?

小弟只知道後來的win8以上,都是用gpt下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t定址?
spfdisk能用嗎?

SPFDISK只能做MBR支持的!!
牛找了一下以前做的筆記, 可以參考看看... (錯了勿鞭)
順便更正一下... MBR的管理上限是2TB (需配合BIOS 48Bit Support)

因為後期的BIOS都是走UEFI, 而Windows也都朝UEFI方向做支持, 加上硬碟愈來愈大, 走GPT支持是改不了的了!
但大容量硬碟如果不是做開機碟來使用的話, 好像也不一定要用GPT來用!!

-- 關於GPT (網路資料)
GPT,全局唯一標識分區表(GUID Partition Table),GUID,全局唯一標識符 (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 。GPT是EFI方案的一部分,但並不依賴於EFI主板,在BIOS主板的PC中也可使用GPT分區。與MBR最大4個分區表項的限制相比,GPT對分區數量沒有限制,但Windows最大僅支持128個GPT分區。GPT可管理硬盤大小達到了18EB(1EB=1024PB=1,048,576TB),不過NTFS格式最大僅支持256TB。

GPT的分區信息是在分區中,而不像MBR一樣在主引導扇區,為保護GPT不受MBR類磁盤管理軟件的危害,GPT在主引導扇區建立了一個保護分區(Protective MBR)的MBR分區表,這種分區的類型標識為0xEE,這個保護分區的大小在Windows下為128MB,Mac OS X下為200MB,在Window磁盤管理器裡名為GPT保護分區,可讓MBR類磁盤管理軟件把GPT看成一個未知格式的分區,而不是錯誤地當成一個未分區的磁盤。

-- 關於MBR的限制問題 (牛的筆記)
大家都說是2Tb以上的硬碟不能做為開機碟是MBR/BIOS的問題, 但都祗對了一半!!!
真正主要的問題是出在 partition table.
Layout of one 16-byte partition record :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ster_boot_record
早期 LBA of first absolute sector in the partition 祗規劃了4Byte來存放Partition information.
4Byte=32Bit=2^32*512=2199023255552=2TB
LBA of first absolute sector in the partition :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gical_block_addressing
也就是... 這才是為什麼明明BIOS已經支持48Bit, 但仍不能定址超過2Tb來開機的真正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FDISK只能做MBR支持的!!
牛找了一下以前做的筆記, 可以參考看看... (錯了勿鞭)
順便更正一下... MBR的管 ...

小弟有稍微查過資料

但是通常都是使用1tb的硬碟
無奈的是bios為uefi
所以spfdisk也無法抓到正確容量
現階段都是安裝win 7
所以不可能會去用gp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