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不明所以修好的SAMSUNG SM-T235Y 平板

楼主(2017-02-06):
這是老丈人跟美國大姨子LINE哈拉用的,症狀為用到沒電,插上傳輸線充電1晚後開不了機,小弟當然認份的出公差

小弟測試插上傳輸線充電,無任何燈號亮起,按開機鍵按了老半天也沒反應
推測USB插座或電池之一掛點

請出屠龍神器

配合痞酷鏟,從金屬邊框跟白色塑膠之間撬開,這台做的滿密合的,撬的過程很怕弄壞面板

先測電池,把箭頭處黑蓋上掀,拉出電池排線,測電池電壓4.33V

既然電池有電,插回排線按開機鍵,開機了,電量還是100%,插回SIM卡反覆試開關機5次,可正常作用,又上網加開分享基地台,操了1.5小時電量剩75%,應該電池還好,再插上傳輸線充電到100%

組裝交女王大人,最後連為何壞怎麼好的都不知道

网友A:
這是APP軟體 or 系統當機所致

不管是手機或是平板,這是使用1,2年後就會較常碰到的狀況

通常就是"拔掉電池",待放電data lose後,再裝回電池就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你可以想像是"暈倒作業系統"的死當(藍底白字),就只能power off/on 恢復

***以三星手機來說,通常是某元件已老化,這種情況會越來越頻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APP軟體 or 系統當機所致

不管是手機或是平板,這是使用1,2年後就會較常碰到的狀況

多謝u大指導,不過女王的samsung n5110平板用了4年除了電池老化也沒這個現象
看來csot down是宿命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三星機,充電情形是沒有燈號顯示滴

网友:
我遇到過兩臺一個是ASUS 7吋平板 一支是SONY Z系列的都開不了機

無法充電,但拆機後重新把電池接板端移除後重新接回去就正常了?

平板我有用橡皮擦,sony Z系列只是移除在接回去就持續用到現在幾個月還是很正常

我猜是鬆脫接觸不良所以接口都在以防焊膠帶補強固定.....但到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