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形手電筒一事請教(沒牌子,應該是特力屋自己做的)

楼主(2017-02-06):
我在特力屋買了一個扇形手電筒  他有三段模式
第一段是亮手電筒燈 第二段是第一片扇形燈亮 第三段是兩片扇形燈亮
因為蓄電量實在太差 所以把它內部的18650電池拆下 改用5V1A變壓器供電
結果沒多久變壓器燒了 那時我想應該是變壓器電流不足所以燒了
就把變壓器改成5V3.5A供電 結果燈的內部冒煙了
想請問一下 是哪裡出了問題 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1.主旨: 不符板規 ,須註明廠牌 & 型號

2.問題很簡單,但先請更改主旨符合板歸後,再行解答

3.若已超時無法修改主旨,請重新發新帖討論

网友:
電壓值用的不對,
18650輸出是4.2v~3.7v
變壓器標示5v,
真正輸出有可能大於5V很多..

楼主:
那再請教一下,如果電壓過大,第一次為什麼是燒變壓器(5V1A)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請教一下,如果電壓過大,第一次為什麼是燒變壓器(5V1A)

因為變壓器功率不足.....所以燒了,第二次電力足夠,所以燒燈具。

如果要用變壓器供電,建議電壓不要超過3.6V。

网友:
你有測過變壓器負載/空載時的輸出電壓嗎?
你第一顆會燒可能是負載時電壓下降到4V左右滿載+上散熱不良燒了
第2顆變成燒燈版電壓輸出足5V或是更高~就燒板了
燒掉的東西拍下來給大家參觀一下

不然就是你手長~剛剛好壞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小弟明白了  至於燒掉的板子的照片  我文章中的照片就是了
雖然看起來沒燒焦  但是實際前方排線那邊已經有些焦黃
我打開外殼時裡面都是煙跟燒焦味

网友:
有時候低電壓供應的產品在電壓餘度上會非常小,鋰電池充飽電的4.2V到5V電供大約一伏特的壓差就有可能燒毀,而樓主第一次使用的電供沒有在瞬間燒毀也是歸功於“所有實際電壓源因為輸出電阻不可能為零,所以接上附載一定會有大小不等的降壓”所造成的電壓下降